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5-11-02):
一台联想的机子,上电触发1.3A,就掉电,取下内存,电流走到1.3----1.4A就不走了,但不掉电,加焊了显卡,也是一样,但有时多触发几回,又可以正常开机,
显卡
掉电

网友:
取掉内存不掉,说明问题还在显卡这块,

网友:
AMD的话就搞北桥试下吧。英特尔就找显卡条件

网友:
还是要看看条件判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