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禁用Win8网络?

楼主(2015-11-02):
怎样禁用Win8网络?

  Win8系统的以太网就是本地网卡,但电脑会自动优先选择使用以太网,如果上网只想用Wifi,我们可以禁用以太网来实现wifi连接网络。

  下面分享一下怎样禁用Win8网络的方法。

  1、首先,打开控制面板;

  2、选择网络和internet;

  3、在选择网络共享中心;

  4、单击更改适配器设置;

  5、选择以太网;

  6、右键选择以太网,在出现的下拉菜单中选择禁用即可。

  注意事项

  Win8网络禁用后不影响wifi的使用,如果要使用以太网,选择开启即可。

网友:
桌面亮了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