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笔记本主板(独立显卡)更换集成主板后,无线网卡无法使用,求高手帮忙。急急!

楼主(2015-11-02):
一台联想Y510笔记本主板,原独立显卡损坏后更换Y510集成主板(GM965)后,开机显示
Unsupported wireless network device detected.System halted.
翻译后意思为不支持无线网络设备检测。系统停止。

拆掉无线网卡后可以进系统,插入(白色mini-PCI-E槽)无线网卡,就出现这个提示,按任何按
键无响应。
把无线网卡换到另外一个mini-PCIE插槽(黑色槽)可以正常启动系统,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请
问下论坛的大师傅们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到底是这块主板的PCI槽是坏的,还是Y510集成
主板的PCI-E插槽(白色槽)不支持无线网卡,原来的主板没有损坏前无线网卡也是插在(白色槽)
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下。如果是主板的问题我就要考虑退货了,急等,谢谢!

补充内容 (2015-11-14 22:59):
此机已修复为BIOS白名单引起,欲了解详情请乘电梯直达29楼,欢迎参观。

网友:
主板不认无线网卡就会有上面的提示,换一个联想的无线网卡试一下

网友:
换原装的网卡 试试不行的话 果断换板子

网友A:
-bios程序里有无线网卡的信息 需要更换集显的无线网卡

网友:
可能是不识别吧

网友:
网卡的问题吧

网友:
tao个联想原装网卡就OK了

网友B:
如果插另外一个槽能用就不能究结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ios程序里有无线网卡的信息 需要更换集显的无线网卡

用的就是原装的无线网卡,原本独显的板用一点问题都没有,难道集显的板不支持独显的无线网卡吗,谁遇到过。

网友D:
这个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插另外一个槽能用就不能究结了吧

怕是南桥的问题导致以后不稳定,客户又会找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吗,是不是BIOS识别不了,基地的朋友谁遇到过,如果是主板的问题,那就要考虑退货了。

网友:
换网卡和刷bios来中和排除

网友:
另一个曹能用就行,集成的主板很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就是原装的无线网卡,原本独显的板用一点问题都没有,难道集显的板不支持独显的无线网卡吗,谁遇到过 ...

有可能  看看集显的无线网卡是不是也是一个型号的

网友:
集显板子的BIOS里没原来独集板上的无线网卡名单,认为“不支持”,联想跟HP很多机器都这样,原来的无线网卡并没坏。找集显板卖家再购支持的无线网卡或资询解决方案呗,

网友:
有可能是BIOS识别不到独显的网卡

网友:
没遇到过,看来情况不妙

网友:
用原装无线网卡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
换个原装网卡,刷个BIOS

网友E:
y510你那有多余的显卡吗,我本本近日显卡坏,看能否帮一下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y510你那有多余的显卡吗,我本本近日显卡坏,看能否帮一下我。

忘了留个qq3282107396

网友:
Y510不是965芯片的吧 ,联想的板子 无线网卡很多不通用的 都要报错 很烦人的

网友:
换一个其他无线网卡试试,联想机器很挑无线网卡的

网友:
主板BIOS里面黑名单白名单的事情 你换个联想原装的无线网卡试

网友:
可能是插槽的问题

网友C:
我就是显卡坏了,重新做了BGA不成功,才换成集显的板,这个显卡淘宝太贵了要260~300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显卡坏了,重新做了BGA不成功,才换成集显的板,这个显卡淘宝太贵了要260~300块呀。

你家里的坏显卡能转让吗,

网友:
这台联想Y510笔记本主板,经过几天的折腾终于搞定了,更换的集成主板(GM965)PCI-E插槽是没问题的,确实为BIOS白名单引起的无法识别原无线网卡。百度了一圈终于在远景论坛找到了高手修改过的去除无线网卡白名单的BIOS,但因没有编程器备份原BIOS,所以不敢轻易刷BIOS,怕黑,暂且放一边。继续其它的工作。

工作之余静下来想想,此两款主板除了一个用PM965一个用GM965的北桥芯片,其它都一模一样,那BIOS程序是不是可以共用的,想到这点顿时有了一丝惊喜,猜对了,对调BIOS芯片,对调后,将无线网卡插白色PCI-E插槽,开机奇迹发生了,居然可以亮机进系统,无线网卡可以使用了。原来集显bios可以和独显的共用。不足之处是在BIOS中显示的序列号识别不正确。

于是忍不住要试试远景论坛高手修改过的去除无线网卡白名单的BIOS,找了编程器先备份集显和独显的bios,然后将去除白名单的bios刷入GM965集显的主板,开机进系统完全OK,无线网卡是绝对OK,非常完美。BIOS中序列号识别也正确。
附上原机备份的bios和去除无线网卡白名单的BIOS,希望可以帮到有需要的朋友。

另外,参考网络上的方法本人也在研究AMI的bios修改无线白名单的方法,但用UltraEdit软件打开bios
文件始终搜索不到无线网卡的硬件ID,也很想知道远景论坛的这位高手是如何更改的,如果有朋友
会改还请分享一下。

lenovo y510独显bios_PM965_06CN28WW原机备份.rar

lenovo y510集显bios_GM965_06CN33WW原机备份.rar

网友:
联想和hp 一般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2015-12-02):
上次我也是修了显卡修好了之后发现无线网卡也是坏的,必须原装的无线网卡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我也是修了显卡修好了之后发现无线网卡也是坏的,必须原装的无线网卡才行的

是的,联想和惠普的基本都在BIOS中写入了白名单,要想用原来的无线网卡只能改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