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理光1018的复印机出现SC541代码,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5-11-02):
有一台理光1018的复印机出现SC541代码,一般来说是定影组件里的热敏电阻的问题,但是把定影组件放在另一台机器上是好的,证明热敏电阻没毛病,就是在本机上不行,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请高手指点!
求助

网友:
清除错误呢?

网友:
你看看定影器上面电压多少 如果没电 一体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