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 开机白屏

楼主(2015-11-02):
宏基4750 开机白屏

外接正常显示,先换屏幕,依旧白屏,用外用表大致打了一下屏接口附近的电压,发现一个电压只有0.23V,看来问题就是在这里,打开图一看,LCDVDD不正常,如图,LCDVDD的开启条件都满足,短接3,5脚 ,收工。

网友A:
你运气好,上次有一个一样的机,换了H65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运气好,上次有一个一样的机,换了H65才好。

你的外接正常吗

网友:
  这种是太简单的了,最怕短接之后 电压拉低,不行

网友:
宏碁这种问题都修好几台了,戴尔的N5110白屏也是那个五个脚的芯片问题。

网友:
好多白屏的本本都是这问题?

网友:
j就让通病瑕疵芯片 来的更猛烈一些吧

网友:
这算是纬创的通病了,ACER DELL的几款都是这样的

网友:
屏开启供电3.3,还是好运

网友:
外接正常,换了显卡也是一样,然后换了H65就O了

网友:
经典维修资料   很受益

网友:
不换U4901,不怕有后遗症?

网友:
是什么原因造成没有电压呢,是没有开启吗?

网友:
为什么短接3   5 脚就会好。小白不懂

网友:
最好换个U4901

网友:
这种还是好搞的

网友:
这种很多。还有神州的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经典故障啊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是换个5脚的小芯片,很多料板上都有,直接连的话虽然也能好,就怕有后遗症。

网友:
楼主能详细解答一下吗  可以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