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液晶显示器有雪花的问题!

楼主(2015-11-02):
如图,客户反应昨天还是好好地,今天开机就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不是驱动板出问题呢?请大神赐教!

网友:
看下负电压对不对。一般在负10V左右 有些是负8V左右

网友:
驱动板坏了 换吧

网友:
可以先卸载了驱动,重新装一下再说

网友:
屏线重新插拔一下试试,不行用个万能板点一下

网友:
查查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有好几种原因会引起呢     驱动板         屏线     屏     楼主一个个排除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

网友A:
屏显没插好就会这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显没插好就会这样啊

不会吧!这个应该没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这个应该没可能的!

这是我师傅教地,可以重插试下,我有时候就这样解决地,又不费事

网友:
先换屏线再说

网友C:
主机显卡问题吧,换个试试先排除是哪个问题

网友:
菜单键 显示器从新复位

网友:
这还用问?  赶快换驱动版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换一个

网友:
嗯,驱动板上屏的屏线,清理重插。

网友:
拆了,擦屏线。

网友:
先用公板試看看面板是否正常,再來抓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机显卡问题吧,换个试试先排除是哪个问题

已经排除了这个问题!肯定是液晶的问题!

网友:
先清洗,重插屏线。

网友:
屏幕拆开 把能插拔的都试一遍 不行的话就是有东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