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190CW8 的 DVI 坏了,换驱动问题

楼主(2015-11-02):
这样的,看了驱动板子上有个电容鼓了,换了还是不亮,VGA 亮,不会是程序坏了吧,没有编程器,本身这台显示器就不支持宽窄屏切换,我想问下,有无替换板支持屏幕比列切换的,4.3 16.9 16.10 切换的,或改电视驱动能比例切换吗

网友:
除了刷bios,没办法了,在不就换板

网友:
换个驱动板吧。

网友:
好吧,其实我想问,能不能通过换驱动板增加更改显示屏显示比例的选项

网友:
没见过,应该有通用驱动板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