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开机不显,大小灯正常(通病)求解

楼主(2015-11-02):
LVDS 0v,pwm   1.1v    bl_EN   0v,atiR的显卡,显卡加焊过,BIOS刷过H55旁边的排阻换过,EC旁边也的换过.屏换过也是一样,外接会有亮光,但是不显示,内接直接黑的.
L_VDDEN测0V, K42JR还有什么可查的,同仁们给点你们宝贵意见,谢谢了.图纸和点位论坛都有,就不上传了

补充内容 (2015-11-8 17:19):
我要客户换显卡,客户不同意,退回给他了,现在维修真难

补充内容 (2015-11-8 17:23):
谢谢大家

网友A:
大小写灯正常证明已经跑码了。电流跑到多少啊外接能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小写灯正常证明已经跑码了。电流跑到多少啊外接能显示吗?

外接不显,只会有亮光,

网友B:
如果跑码了,那就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呀

网友:
换显卡没有

网友:
感觉显卡有问题 查查工作条件

网友C:
z最好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D:
现在的机、好像桥也参与显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z最好是有图就好了~!

图纸论坛有

网友:
看看PCH旁边的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机、好像桥也参与显视了

是呀,前二天有一台一样的现象,加焊桥好了.但是这台就不行,哎...

网友:
灯亮,不上电吗

网友:
没有.加焊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跑码了,那就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呀

供电.之类的都有

网友E:
这机器很难搞的,我上次接了2台这k42jr的都是这类似的问题,搞了快个把月都没有修出来,就差换板了

网友:
我只换了一个通病位置的,别的没有换,你有弄过那个有这个现象的嘛,提供下.谢谢了

网友:
是键盘的大小灯正常,不显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很难搞的,我上次接了2台这k42jr的都是这类似的问题,搞了快个把月都没有修出来,就差换板了

就是毛病太多,这样我们才有钱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毛病太多,这样我们才有钱挣

算下时间,就是亏得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显卡要换嘛,你有遇到过这类似的问题嘛?给点宝贵的意见呗!

网友G:
问题还是在显卡和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题还是在显卡和桥啊

这是大方向,二个都有可能,但是有没有直接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毛病太多,这样我们才有钱挣

真的觉得时间不值钱吗?人家买一台脑最少也有200才出手,算下效率吧!

网友:
换显卡吧,遇到过两个不显能听到进系统声音的,换显卡好的,加焊没用

网友:
嗯,应该是跑码了,重点查下显卡和显示电路以及 屏接口i等

网友H:
明显供电有问题呀

网友:
szjydnwx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机器我记得是分两种的,都是H55的桥,有个是双显卡,有个是单显卡,单显卡查独显,双显卡查桥!

网友I:
楼主还是换显卡吧

网友J:
先换个显卡试试了

网友:
显卡怎么不尝试换一个,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还是换显卡吧

我要客户换显卡,但是客户不同意.现在退回给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先换个显卡试试了

我要客户换显卡,但是客户不同意.现在退回给他了
现在难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明显供电有问题呀

供电都测了,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