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m190a1-l02 花屏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11-02):
3.3V   -22V  14V  5V  1.8V  都是正常的

网友:
来图看看岂不是更清晰?

网友:
楼主上个图片,这样太抽象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驱动板坏了  一种是屏坏了  你可以先拿一个好的驱动板试试如果还是这样就可以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没通用的驱动板吗  点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不像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种屏,有两块没有修好,电压好像都正常,就是花屏,查了好多资料说是主芯片及八脚资料芯片坏,但没有相同的芯片换还丢在一边呢!

网友:
上个通用板排除下就

网友:
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