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难题不求助,DELL 14R-5437 不认硬盘,光驱!

楼主(2015-11-02):
不是难题不求助,DELL 14R-5437 不认硬盘,光驱!
机器原本是 LDE背光没有,测试发现。亮度调节信号没电压。直接EN连过去。 屏幕亮了。 机器开机正常显示, U盘启动到PE正常。装机,装上硬盘,光驱,BIOS下面识别不到。。 拔插了几次。没反应。 BIOS恢复出厂,偶尔认到一次。重启后又不认了。。测试硬盘接口 5V  OK。 耦合电容换了。。
下面这个HDD RE-DRIVER IC在板子上没找到。图纸用的是代用的。没找到原版。。 请大神告诉思路。。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那就看一下桥的SATA模块是否有问题呀

网友:
我想也是南桥有点问题了,试加焊下看行不,不行再换吧

网友:
这机器是CPU全集成。 没有其他桥了。。 别跑题了。

网友:
我在修CQ45,也是搞死认不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