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25公共点是12V 左右还是8.6V左右

楼主(2015-11-02):
拿过来的时候是绿灯不亮,有3.42V,12.2V其它的好像都没有,待机3.3V没有,

注意以上是换了EC后的电压值

刚开始的测没3.3V,测51980:VIN:12.2V,29脚 :5V,VREG3:0.5V,EN/EN2都为0V,EN1好像是5V,REF1.99V,查EN是EC发过来的,换一个EC后,绿灯有了.VIN变成:8.6V,EN/EN2.PGOOD2都为3.3V,但是待机3.3就是不出。也不短路,电压只有:0.45V,也不知公共点到底是12还是8V ,但是看好像又应该是12V左右,但是是12V的时候没绿灯,8.6V的时候有绿灯。

后面以为是EC不对,再换一个,没绿灯,=PPBUS_G3H又变成:12.2V了。
EN/EN2也有,51980也换过了,但是就是不出待机3.3V ,绿灯。

大家帮帮忙

网友:
充电芯片是6259吗?

网友:
那就应该不是EC的问题了,看看其他的芯片条件够不够?

网友:
先看一下充电芯片再说吧,

网友:
苹果要原装适配器才可以识别到的

网友:
是不是没换好,再焊焊试试

网友:
见到苹果的,感觉自己得学习学习了,可转眼都忘了,还是碰见的少啊

网友:
是6259充电芯片

网友A:
换了个51980后,可以触发了,CPU供电有2个不出,绿灯不亮不知道为什么。正在查。

网友B:
公共点电压取决于充电芯片CELL接主供电12.6V,接地为8.4V,悬空为4.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个51980后,可以触发了,CPU供电有2个不出,绿灯不亮不知道为什么。正在查。

指电源口绿灯不亮吗?先修到灯亮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电压取决于充电芯片CELL接主供电12.6V,接地为8.4V,悬空为4.2V

谢谢,但是正常来说,上次换EC,CELL参数应该不变才是,怎么会从原来的12.6,变成8.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电源口绿灯不亮吗?先修到灯亮再说

现在是:CPUIMVP_PHASE1G,CPUIMVP_PHASE2G没电压,也要先修绿灯先吗

网友C:
我的是A1465的,修好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A1465的,修好了吗

没呢,还在修,技术 有限

网友D:
感觉还是先修好待机吧。绿灯不亮好像是待机部分都没有好,CPU供电那块是肯定不会出来的吧。还有。搞苹果的时候要插上电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呢,还在修,技术 有限

我都不会修苹果,只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先修好待机吧。绿灯不亮好像是待机部分都没有好,CPU供电那块是肯定不会出来的吧。还有。搞苹果的 ...

要接上电池?为什么,平常不接也会亮机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