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出毛病了不能冲电 求师傅告知能修么

楼主(2015-11-02):
   大家好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6P关机状态插上数据线显示充电 充一会会自动开机,开机后只有百分之二的电,不会再继续充 图标都不显示 拔了再插也没用没有充电声音。

必须插上数据线充一会才会开机,不插一直是白苹果 怎么搞

网友:
能搞! 螺丝拧掉用锤子砸!! 砸几分钟就会好的!!!

网友A:
尾插换掉试试,原装充电器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插换掉试试,原装充电器换个试试

尾插换过了 直接换了后盖总成都不行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看来小小的维修经验就是

   usb 控制器简称(u2)坏了  准备好换这个配件吧

网友:
尾插,电池,USB控制IC(U2),电源IC,CPU,一步步排除吧。

网友:
这个s就是SWI坏了

网友:
这个肯定就是SWI坏了

网友:
最后搞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