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笔记本用一两分钟掉电

楼主(2015-11-02):
x200开机用一两分钟掉电,温度正常

网友:
温控电路有问题吧,还是有零件不良了

网友:
外设 排查没有

网友:
表示还没修过X200这种问题

网友A:
进BIOS ,PE试试掉不掉

网友B:
是不是系统问题把硬盘拆了看还掉不

网友:
温控电路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系统问题把硬盘拆了看还掉不

裸也是用几分钟板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 ,PE试试掉不掉

一样的,我用裸板试了

网友:
无线网卡有可能的

网友:
别散热正不正常,还是好好的把散热做好,有的要加铜片的,不然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裸也是用几分钟板掉电

用示波器看哪个电压先掉

网友:
拆开测量一下,看是看不出来毛病 的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稳吧,找找电路方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升压电路查下看,在触摸板的下面的地方有个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用手摸摸各个桥。cpu,体验一下温度,不能过度信任测温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