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屏号 LC550WUD的程序

楼主(2015-11-02):
求这种程序屏号是 LC550WUD。

网友:
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程序,不明不白的。

网友:
也要说明使用什么板子。。。。。。。。。

网友:
接上此板现象是花屏,应该是程序出错了,但我没有这个程序,不知你们哪位有这个程序。

网友:
对着这线路板找,1920*1080分辨率的程序就好,不论配屏型号。

网友:
上面有主板图。。。

网友:
什么故障啊

网友:
给加分吧 老板

为人民服务 (2).rar

网友:
是要刷驱动吗,

网友:
给板图片没用,要的是板的型号。然后对着型号找程序,1920*1080的,写上去就OK。

网友:
老板不敢当,我是小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