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TUDIO 1555被人为高压烧机,艰难维修一例

楼主(2015-11-02):
品牌:DELL
型号:STUDIO 1555
故障:不通电(检测发现主板有被人修过的痕迹,严重短路)
正反面照 图1 图2

板号 图3

此板到我手上,同事已经拆掉了IO,还有待机芯片PM6686以及上下管跟电容,焊盘旁边有烧黑的黑烟熏黑的痕迹,经测量,待机3.3V只有35欧姆,3.3V电感位置 图5 图6

用烧鸡大法电流太小烧不出来,只能一个一个拆了,最后发现 PU3 跟 U38坏了引起的,看图7 图8芯片位置

短路全部排除后,换上新的芯片还是不触发,此板BIOS参与触发,打BIOS引脚波形不对,换了个BIOS芯片从新刷了资料,触发OK
触发之后只有内存1.5V出来,内存VTT0.9也没有。这两个电压都是由PU4 TPS51116控制或者产生的。看图9

换了这个芯片也是没有产生,最后发现RUN_ON没有,SUS_ON有3.3V,直接把RUN_ON 跟 SUN_ON短接在一起之后,内存VTT 0.9V产生了,PL4 +1.05V_VCCP也有了,其他电压全部没有,经过多番转折维修之后,我怀疑IO是否缺失条件,经过多次查找还是没发现缺少什么条件,最后怀疑南桥,检测南桥32.768KMZ晶振引脚无电压,更换南桥之后开机显示 图10

修好后坏了N多料,有些丢掉了,只拍了一部分  图4

按照工作顺序来讲,在32.768KHZ晶振不工作,南桥缺少条件,此主板应该是无法触发的,但是这个主板违背了这个原理,这种故障在MSI G41M-P33 COMBO的板子我经常遇到,做了南桥之后,32.768KHZ晶振有电压不起震,但是可以正常显示,就是USB不能使用,维修还需灵活判断,有些故障不一定按照时序来走,修多了机器的人就会明白。

网友A:
我想说的是吃错了东西不一定肚子疼。肚子疼时医生一定会问你是否吃错东西了。。
晶振坏了不一定都是导致不上电,但不上电的才需要每次都检测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的是吃错了东西不一定肚子疼。肚子疼时医生一定会问你是否吃错东西了。。
晶振坏了不一定都是导致不 ...

饼哥这个比喻很给力

网友B:
在那边修很爽吧,爽不爽

网友:
人为的问题不好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那边修很爽吧,爽不爽

这个月开始搞电视机,到时候就发电视机维修贴了

网友:
花了很多时间去找短路的地方。

网友D:
厉害,哥要失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哥要失业了

你别吓我,搞不好明年就跟你混了

网友E:
BIOS几脚的波形不对呀  晶振很少测的 ,不触发就如饼哥比喻的一样

网友:
你太厉害了,膜拜啊,啥时候有你这么牛的话我也早就离开这里了。。。

网友:
高手很多呀,分享很感 谢!学习啦!

网友:
坏了这么多元件,看来功底很深啊。精神可嘉

网友F:
在那边修很爽吧,爽不爽

小自行车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黑着眼眶熬夜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深情不及久伴。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林辉电脑 -5
398625933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云南小书生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G:
这个上家还是很有良心的  要是碰到俺  谁都修不好 只能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月开始搞电视机,到时候就发电视机维修贴了

多发点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
饼哥这个比喻很给力

网友:
搞成这样子都能修好,看来楼主的内功修为很深啊

网友H:
楼主给力啊,今天也修个DELL,MD烧的太多了果断放弃了

网友:
光换下来这些坏的零件,就值得表扬······实在是需要很多心思啊,必须加精华。。

网友:
楼主 技术不错  值得借鉴  学习了

网友I:
我手上也有一张 华硕的 没图纸 不知道能修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发点资料学习一下

到时候看看比较有趣的就发一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BIOS几脚的波形不对呀  晶振很少测的 ,不触发就如饼哥比喻的一样

一般都是测1脚或者5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个上家还是很有良心的  要是碰到俺  谁都修不好 只能换板

我最怕遇到你这样子的

网友J:
饼哥的比喻好给力的说  不过这问题要是放到我身上 估计早就换板啦、、、、卤煮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月开始搞电视机,到时候就发电视机维修贴了

哪边?哪国?

网友:
引用 网友J:
饼哥的比喻好给力的说  不过这问题要是放到我身上 估计早就换板啦、、、、卤煮大神

我也是没办法,也是同行的机器,难修点,不过能修好就尽量修咯

网友:
公司新开展的业务 呵呵

网友:
修得艰难呀

网友K:
看了就头痛,哪有心思修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要是我已经放一边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感觉分享

痛在灵魂深处 -1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你太厉害了,啥时候有你这么牛的话我也早就离开这里了

网友:
大神的区别就是比普通维修员有耐心更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给力啊,今天也修个DELL,MD烧的太多了果断放弃了

遇到普通客户太费劲成本太高果断保换板,遇到同行,亏本也给他搞好,要把技术放给人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手上也有一张 华硕的 没图纸 不知道能修好不

好不好修,修了才知道,不好修就慢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了就头痛,哪有心思修

没心思也得搞啊,生意不好做

网友L:
坏了这么多,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坏了这么多,花了不少时间吧

那是,微短路,一个一个拆

网友:
这个板子 坏件真不少

维修有时候需要灵活完全的理论不见得实用所有的板子

网友M:
擦这么多元器件,修的完全可以感觉到很累,加分鼓励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擦这么多元器件,修的完全可以感觉到很累,加分鼓励下

有你的加分鼓励,真心不觉得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你的加分鼓励,真心不觉得累了

呵呵,应该的,不然我们这枯燥行业就没有人做了

网友:
嗯,初学的时候,时序很重要,其实只要我们熟练以后,就可以变通灵活运用啦

网友:
修这个机器 花心思了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测1脚或者5脚

啥晶振?五个脚的?

网友O:
楼主发现BIOS脚的波形不对,就是想请教楼主,你是如何判断波形不对的,正常的波形是怎么样的,有一个标准吗?可以指点一二吗?

网友:
太厉害了。竟然坏了那么多件,楼主的毅力可嘉,佩服

网友:
二修机真心不好干,你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妖魔鬼怪

网友P:
这么多的问题,我就没那么多耐心了,我这活多,太麻烦就不修了。

网友Q:
我一般修一个故障还行,有几个毛病我一般是修不好

网友:
烧了那么多,让我是早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啥晶振?五个脚的?

BIOS,不是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发现BIOS脚的波形不对,就是想请教楼主,你是如何判断波形不对的,正常的波形是怎么样的,有一个标准吗 ...

我这个其实是没有波形,你可以找几个BIOS参与触发的自己打下波就知道了,规律自己去掌握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么多的问题,我就没那么多耐心了,我这活多,太麻烦就不修了。

那是,有量那就不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Q:
我一般修一个故障还行,有几个毛病我一般是修不好

这个简单,现在机器不通电,修好了通电不显示,那你就当不显示修呗!也是一个故障,修好了前面的故障那就不叫故障了。哈哈

网友R:
短路烧机法如果烧不出来就比较麻烦,得从最小最容易拆的芯片拆机,楼主功夫不错,学习了!

网友:
干得漂亮,要多多点赞喔

网友:
引用 网友R:
短路烧机法如果烧不出来就比较麻烦,得从最小最容易拆的芯片拆机,楼主功夫不错,学习了!

是啊,要一个一个拆,刚好这个板子有点位图,少花些时间。

网友S:
楼主既然知道时序, 怎么会不知道晶振的概念呢

网友:
学习了,维修就是头疼

网友:
坏了那么多东西都搞好、厉害。

网友:
确实是高手,学习了,又给我上了一课。

网友T:
3.3 v連著的元件不少,一個個拆花了不少時間吧,最後能修好真不簡單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怕遇到你这样子的

嘿嘿 俺也不想这样 但是有些客户就这样

网友U:
真的修机器也要逆向思维!

网友V:
对于这样的维修我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想说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历害啊。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到了 加分

网友W:
坏了那么多东西,给我估计让客户换主板了,楼主技术,耐心都够好。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X:
这要是不收个好价钱,对不起这技术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越来越好了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既然知道时序, 怎么会不知道晶振的概念呢

能触发了,内存电压都有了,你还会去测32.768晶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3.3 v連著的元件不少,一個個拆花了不少時間吧,最後能修好真不簡單

恩,是啊,硬着头皮上

网友:
引用 网友U:
真的修机器也要逆向思维!

是啊,有时候换下思维,修起来反而容易找到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V:
对于这样的维修我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想说楼主辛苦了。

有大家的加分鼓励支持,不辛苦

网友:
多谢加分支持,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W:
坏了那么多东西,给我估计让客户换主板了,楼主技术,耐心都够好。加分支持一下

要是直接客户就换板了,问题是同行的,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要是不收个好价钱,对不起这技术啊

同行的,价格报的低,只能考虑长远了

网友Y:
lz冒昧的问一下lz收了多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Y:
lz冒昧的问一下lz收了多少啦?

同行价格,很低的,没必要透露

网友:
老机器了啊

网友:
恩,老机器了,还是同行的机器

网友:
碰到比这个还狠的  听说二修就蛋疼

网友:
绝对高手、

网友:
这个 有点过了

网友:
精针没有电压可以处罚……

网友:
烧鸡需谨慎!

网友:
大婶级别的人物啊 NB 思路和手法杠杠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G:
这个上家还是很有良心的  要是碰到俺  谁都修不好 只能换板

呵呵 南桥北桥全短路 PCB穿个洞 再绝点嘛 放个220V交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现在机器不通电,修好了通电不显示,那你就当不显示修呗!也是一个故障,修好了前面的故障那就 ...

嗯,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Z:
呵呵 南桥北桥全短路 PCB穿个洞 再绝点嘛 放个220V交流吧

我怕他放220V的人自己都要想一想 哈哈!等下把自己保险箱烧掉了  哈哈

网友:
楼主真有毅力啊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这么难都修得出

网友:
这个可以算大修了

网友:
楼主这机子不知道修了多钱?坏了那多东西
蓝冰心
不值钱这个,买板子都很便宜的这个
详情

网友:
不知道报了多少钱,估计没钱赚的
蓝冰心
恩,这个没钱赚的
详情

网友:
人为的都不好修,问题太多了,有耐心

网友:
高手的维修节奏

网友:
楼主最好能分析一下这类主板的上电时序
蓝冰心
上电时序在图纸里面应该有吧,可以去里面看看
详情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这思路没话说

网友:
123就斤斤计较斤斤计较

网友:
RUN_ON没有电压居然也有南桥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了高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那边修很爽吧,爽不爽
灌水都靠运气......下面也是一样的回复 - -

网友:
没生意啊! 求出路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好老的机器

网友:
坏了这么多还有维修价值吗
蓝冰心
这个主板唯一的价值就是让我提高了修复率,同行的,只有技术牛,人家 才会不断拿机器来
详情

网友:
不错,学到书上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