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P43 不触发 求解

楼主(2015-11-02):
测量IO 发现没有 RSMRST#电压,也没有slp/s3的电压,先修哪一个啊?怎么修

网友:
先修待机电源好信号

网友:
肯定是先修RSMRST啦

网友:
怎样修啊?具体步骤。。。。。

网友:
RSMRST  应该是那个电池帽旁边的复合二极管 找个换下

网友A:
南桥3.3v    COMS    晶振 I/O      南桥   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3.3v    COMS    晶振 I/O      南桥   网卡

呃呃!能再具体点吗?咱是菜鸟,不懂。

网友:
说详细点啊

网友:
没错,步骤详细点。。。

网友B:
IO有发出PWRBTN吗?你这个感觉是IO问题

网友:
在不插ATX的情况下,应确定rtcrst有没有问题。如没问题,好像应该先测开关针电压,IO的rsmrst是否正常。开关针无电压,查sb至开关针,开关针有电压,查开关针至IO。

网友:
直接换个io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有发出PWRBTN吗?你这个感觉是IO问题

有PWRBIN 信号!

网友:
IO 换过,故障依旧啊!

网友C:
先修下,RSMRST#的对地阻值看正常不,不行的话,就翘起RSMRST#的引脚,看是不是I/O发出了 此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修下,RSMRST#的对地阻值看正常不,不行的话,就翘起RSMRST#的引脚,看是不是I/O发出了 此信号

没错啦!肯定是IO发出的信号,因为图纸上有标! 嘿嘿!

网友:
技嘉的没有图纸难修的,或许有时序芯片在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修RSMRST#
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