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90维修福利

楼主(2015-11-02):
声明哈!!!发此贴的动力是论坛里传说的一个美丽姐姐,看到姐姐的帖子我就特激动。。。呵呵
联想A690维修福利最近到了一批联想A690的板子,100多片的样子。我负责这板子的维修,刚开始很慢,不过现在修一片690也不会超过3分钟,不会再里面浪费太多的时间。废话不多说,说经验吧。
A690这板子是am2的CPU,向上兼容am3,双桥,2代内存。这板不会烧CPU,放心的上。以前AMD的CPU烧的不少哈。
维修工具:
1.新电池(雕板电池没电是不会跑马的);
2.AMD2+假负载(打阻值用,不用测vdda2.5,只有能上上电,vdda2.5基本都是有的);

1.上电池,保证cmos电池有电,前提!!!
2.没有待机,拆网卡,雕板网卡坏的居多,待机4.9v的换控制3.3v的芯片,靠近atx电源的那个IC,型号ms-6.
3.内存不过,档d4的,检查spd电压,一般是后面的spd线烧断了,补上就行。没发现spd断线的,但是没有vddspd 3.3直接飞橙色线。不过spd烧的烧,我就补过几个。
4.没有复位,检查时钟的上方电阻电有没有供电。断线补上。cmos电压低的,南桥问题。
5.触发掉电的,北桥坏。
6.有复位不跑码的,假负载倒数第三个没阻值,此板北桥虚焊的很多,虚焊有5成吧(就我修的这批来说),有复位不跑码,屡试不爽。倒数第三个有值,其他值也正常的话,说明桥换了,换桥。

觉得对自己有用的加分,发帖不易。

网友:
这个果断顶啊,修这个板,新电池是必须的

网友:
看来联想这个机子卖的还是好

网友:
没什么机会碰到品牌机~

网友(2015-12-22):
对于一种板子,修的多了,维修经验也多了,,感谢

网友:
遇到过有复位不跑码都作死没修出来,不过大部分都是电池问题

网友(2016-02-01):
可以吗这个,我试过一个不行啊,下载这个试试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的我上次修了很久没修出来,电池换了,阻值正常,加焊无用,估计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