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 PP42L有待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1-02):
客户拿过来一台戴尔戴尔1400 PP42L的笔记本,说是电脑上次用完之后提示电量不过,在开就开不了了,给客户报价150.然后拿下来研究,拔掉电池,上电,待机0.02好像挺正常的,开机无法触发,果断猜想是主板问题。迅速拆机,老实说戴尔的机器拆装还是蛮轻松的,不像THINKPAD那么复杂。打开来看看,板还是挺干净的没有外损和进水的痕迹,各大电路对地正常,再次上电,没有3.5V,芯片51125这个用的最多的芯片,测试3.5V线性电压已经又8脚17脚发出,但是1.6脚EN脚没有电压,显然3,5V芯片已经开始工作,但没有收到IO发出的开启信号,有个BIOS,果断想着刷完BIOS就能出3.5V,然而并没有什么用,故障依旧,找到图纸看到EN的控制信号file:///C:/Users/a/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267224333/QQ/WinTemp/RichOle/YI)4T_RUC2%60(D1%7D~3_BLYMU.png ,3V_5V_EN,这个信号是又IO发出的,没有电压,而3.5V线性电压已经发送给了IO,果断更换IO,然而还是一样,无语了,实在想不到IO为什么还没有发出3V_5V_EN这个信号,对着图纸发呆突然看见了这个AC_IN,这个低电平信号是输送给IO的,电源输入信号,然而只有0V,有问题,查AC_INfile:///C:/Users/a/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267224333/QQ/WinTemp/RichOle/DQDF]BC$JYR65GPHR)D64Z0.png ,找到信号来源,又PQ3203导通将3V变成低电平,然而实际中的PQ3203没有导通,一段接地,一段3V另一端却没有电压,懒得再查控制信号AC_IN直接飞线将PQ3203导通,成功亮机,打热熔胶,我等级不够没法发更多的图片了,抱歉

网友:
我去,我的图片怎么都变成代码了,这经典的维修老子还指望着上头条呢

网友:
到底  1440  还是1400

网友A:
次奥,这种机器广州一般收费70  80元,还有50的!

网友:
不信问3楼的那个屌丝,广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次奥,这种机器广州一般收费70  80元,还有50的!

70   80    这么少  广州哪里的  这里都是100

网友:
就是板块 发的 不对~

网友:
修的还不错,就是帖子发错板块了

网友:
我们这里收费老贵了!

网友:
我晕,这不是维修经验板块吗?还有我想问问怎么发图片,我发的电路图怎么全都变成代码了

网友:
我这里一般报价是150左右

网友B:
报给客户肯定最低150啦,难道七八十给直接客户修板子呀,稀饭都没的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给客户肯定最低150啦,难道七八十给直接客户修板子呀,稀饭都没的喝

哎,就像卖白菜一样,我们这里 ,人家过来就问80修不修,我你暴脾气,直接赶走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导致不触发

网友:
我只想说  楼主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