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61 VRE4.00开机不亮屏

楼主(2015-11-02):
接一台ONDA H61 VRE4.00开机不亮屏测CPU供电正常   复位脚3.3  拿掉内存不报警   。开机CPU会热。换过CPU手头没有LPC检测卡  哪位有这块板的主板BIOS发我个我先刷下看下行不行

网友:
没高手有吗?自己顶起来别沉了

网友(2017-06-23):
这个帖子还关闭啊  都2年了

网友(2018-09-13):
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

网友:
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