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进对你们说的烧机大法比较感兴趣 可是。。

楼主(2015-11-02):
可是为什么我人为制造的短路,芯片竟然不发热啊。5Vsb对地都为0了 竟然还不热。电压5V电流自动上到1.4 没法再调高了 但是把电压调高 电流也上去了。问怎么才能让1084 发热。。。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确定是这样烧吗?我还担心搞坏维修电源呢。关注一下

网友:
卧槽,我想起来了  我这样把1084的S接地 说明电流并没有流过1084而是从5Vsb出来之后直接进地了 自然不会发热了。 应该在1084后级制造短路他才会发热。。也就是说应该把桥弄短路 1084才会热是吗

网友A:
对地为0的,随便你多大的电流都不发热,只会将铜铂烧断,对地不为0的还可以烧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地为0的,随便你多大的电流都不发热,只会将铜铂烧断,对地不为0的还可以烧出来

感谢,那么 我在我人为制造短路的线中间加一个1K电阻 会不会发热呢?如果加个电容又是什么效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那么 我在我人为制造短路的线中间加一个1K电阻 会不会发热呢?如果加个电容又是什么效果啊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阻值为0不能用烧机大法,用切割大法排除短路点

网友:
感谢楼上的精彩回复,像有些电容穿的了阻值为0,也烧不出来吗?

网友:
我给你说一招,正常情况下,把芯片拿到风枪下猛吹一会,听到啪地一声就可以了,再焊回去看,就可以大短路了,电流绝对上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