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不认硬盘

楼主(2015-11-02):
    同上B490   LA-49  不认硬盘 桥换过 电容换过 供电正常 光驱能认  本来想加个光驱架用,可只能认光驱还是不认硬盘   不知道TM到底什么问题。  求分析

网友:
看一下桥的SATA模块的数据正常吗?特别是一个偏置电阻什么的,还有时钟正常吗

网友:
不是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我把硬盘装进光驱架里面也认不到  光驱装光盘还可以进PE

网友A:
这样的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只能换桥试试了,别的也不好说啊

网友:
桥都正常,焊接也好的话,那真也不好查了

网友:
楼主电脑修好分享一下啊

网友:
换乔把 也许是桥本身坏了!

网友:
我也在弄一台机子,就是搞死认不到硬盘

网友(2015-12-16):
我也遇到了,有没有修好的,求解答啊!!!

网友:
这个现象楼主换的是南桥吗

网友:
我的换了桥一样不行,都不知道搞什么好了。

网友:
1.确认硬盘是否有问题   2.更新主板程序   3,硬盘接口是否正常。。。。。。。。。。。。慢慢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