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 无3.3V, 待机电流偏高

楼主(2015-11-02):
故障:待机电流0.22,测3.3V , 5V待机电压,5V有输出,3.3V无输出, PU401烫手,查PU401工作条件: 8脚IN:20V , 7脚:EN2(开启LDO电压控制信号)4.6V 正常,5脚:LDO 1.8V 偏低,正常应该为3.3V, 以为后级有短路,测对地阻值500多,也正常,芯片发烫,LDO输出偏低,5脚对地阻值又正常,以为芯片坏,淘宝定了5个芯片回来,装了3个上去还是一样故障。郁闷。。。。请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下!
附上电路图 迅维网

网友A:
那你换一下PC414这个电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换一下PC414这个电容呀

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B:
拆掉pu401 给5脚加个3.3 看下有发烫的地方吗

网友:
那就小电压测试看怎样,

网友:
是不是被其它地方拉低了,看看3V线XD是直接供到那些地方

网友:
查下Q5A和Q5B

网友C:
这是一个内部集成上下管的PWM芯片,LDO还会给到内部VCC模块和BST模块供电,有示波器测量有无瞬间输出,是否3V后级输出保护掉所致。没示波器如果后级阻值正常可以考滤换电感后端电容试试。

网友:
会不会线性短路

网友D:
感觉应该是线性5v后边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pu401 给5脚加个3.3 看下有发烫的地方吗

CPU挂了!I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内部集成上下管的PWM芯片,LDO还会给到内部VCC模块和BST模块供电,有示波器测量有无瞬间输出,是否 ...

谢谢大哥的分析。。。用烧机法,LDO输出,加个3.3V电压,模到PD109发烫:+RTCBATT短路,+RTCBATT到CPU,加个电压烧,CPU发烫,应该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应该是线性5v后边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查查

是的,谢谢大哥分析。。。

网友:
u坏了就没得修的价值了

网友:
既然CPU坏了 何不查下CPU供电呢

网友:
楼主换CPU了吗,有没确定CPU问题?坐等

网友:
修到U坏的。你们会换U 吗?

网友:
只遇到过CPU坏开机只接大电流的——触发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查一下3.3线性线路、还有EC。

网友:
查查外围电路吧,应该是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