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常见故障排查方法

楼主(2015-11-02):
USB设备常见故障排查方法

故障一:U 盘插入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对于此现象,首先的一点说明 U 盘的电路基本正常,而只是跟电脑通信方面有故障,而对于通信方面有以下几点要检查:

  (1)U盘接口电路, 此电路没有什么特别元件就是两根数据线 D+和 D-,所以在检查此电路时只要测量数据线到主控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即可, 一般都在数据线与主控电路之间会串接两个小阻值的电阻,以起到保护的作用,所以要检查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

  (2)时钟电路,因U盘与电脑进行通信要在一定的频率下进行,如果 U 盘的工作频率和电脑不能同步,那么系统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识别的设备”了。 这时就要换晶振了。

  (3)主控,如果上述两点检查都正常,那就可以判断主控损坏了。那就基本上没有维修的意义了。

故障二:在排除 USB 存储设备本身故障后,出现无法识别现象其原因一般是由以下几个方面所造成的;

  一是前置 USB 线接错。当主板上的 USB 线和机箱上的前置USB 接口对应相接时把正负接反就会发生这类故障, 这也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正负接反很可能会使得 USB 设备烧毁,严重还会烧毁主板。

  二是主板和系统的兼容性问题。 这类故障中最着名的就是NF2 主板与 USB 的兼容性问题。 假如你是在 NF2 的主板上碰到这个问题的话,则可以先安装最新的 nForce2 专用 USB2.0 驱动和补丁、最新的主板补丁和操作系统补丁,还是不行的话尝试着刷新一下主板的 BIOS 一般都能解决。 四是系统或 BIOS 问题。 当你在 BIOS 或操作系统中禁用了USB 时就会发生 USB 设备无法在系统中识别的现象。 解决方法是开启与 USB 设备相关的选项。

故障三:Windows XP 操作系统下, 系统提示已经找到新的硬件并且硬件正常被安装可以使用,但无法找到闪存盘的盘符,且闪存盘的灯在不停地闪亮

  故障分析:这种故障一般是由于非法操作所造成的,认为闪存盘是可以支持热插拔的, 于是在没有正确删除移动设备的情况下,直接进行了插拔操作,不正确的操作是导致闪存消失的根本原因。

  故障排除:进入 Windows 系统,用鼠标右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进入“设备管理器”,在“磁盘驱动器”下看到比原来多了一个“Ne-tac Onlydisk”的设备,双击进入,在弹出的窗口中看 到了四个新的选项:“断开”“、可删除”、“同步数据传输”和“Int 13单元”,仔细观察发现“可删除”前面的选项是没有打勾的。 在“可删除”选项前的空格内打入勾并单击确定后重新启动电脑。此故障依然是由于误操作使用闪存盘导致的问题, 可以看出由于不正常使用闪存盘而导致故障出现的机率是非常大的,因此大家在使用中一定要遵循规则,以保证内存的正常使用。

故障四:可以认 U 盘,但打开时提示“磁盘还没有格式化”但系统又无法格式化,或提示“请插入磁盘”,打开 U 盘里面都是乱码、容量与本身不相符等。

  故障分析:对于此现象,可以判断 U 盘本身硬件没有太大问题,只是软件问题而已。

  解决方法:找到主控方案的修复工具用一下就可以了。这就要大家自己看 U 盘的主控方案来决定了。

故障五:USB接口和打印机等设备接上时,显示未识别设备。

  (1):驱动程序没有装正确,这种情况请仔细阅读下说明书的驱动程序安装步骤,现在的这种驱动一般都是先在设备关闭的情况下安装一半,到一定程 度会提示打开设备电源,此时方可打开设备电源,驱动程序方可自动识别,继续下一步安装。

  (2):排除原因一以后,还提示未识别设备的情况,那么就有可能是USB供电不足的情况了,通常我会尝试先更换条好点的线试试,如果不行,那么只能到 bios里面调整USB接口的速度,将速度降低到USB1.1模式,可以解决供电不足的问题,虽然对打印机等大型设备无影响,但是U盘的传播速度会大大降低。

故障六:USB接口和移动硬盘接上时,显示未识别设备。

  当把移动硬盘 接在前置 USB 口上时就有可能发生系统无法识别出设备的故障, 原因是移动硬盘功率比较大要求电压相对比较严格,前置的 USB 接口是通过线缆连接到机箱上的,在传输时便会消耗大掉的电压,因此,在使用移动硬盘时,要注意尽量接在后置主板自带的 USB 接口上,否则也可以通过外接的电源适配器来提供单独供电。 当然,在一些老的主板上,必须要使用独立供电才能供正常使用 USB 设备。

网友:
其他的没研究过,反正,USB 不能用,通常都赖桥   ,,,,,3个字,桥坏了,,,,都习惯了

网友:
我一般是换USB口重装再插上去试,不行的话,重新启动电脑,一般就可以了,太老的电脑最好装USB驱动。

网友:
USB进BIOS可以正常使用,一进PE或者系统就没用了,这个怎么破请教一下

网友(2016-11-12):
感觉不详细,故障点也不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