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内接黑屏外接花屏克服黑胶一例

楼主(2015-11-02):
     机器:联想E40
     板号:DAOGC5
     故障:内接不显外接花
     维修:机子拿过来一开始就是不显示,上屏和外接都是一样,不过看电流的跳变以及个人的经验,十有八九也估计是显卡的问题了。二话不说直接上BGA先烤上了二十分钟左右再说,因为带黑胶的之前都是烤那么久,大概平均用到个半年左右吧,返修是必须的。因为这样只是给显卡加热而已,下面的焊点跟本没有熔化的,由于对黑胶的恐惧,所以之前的1、2年都是这样过的。
     半小时后。。。,装上机一测发现还是不亮,外接一试花屏。 这是什么情况啊,之前都加焊就好了的啊。由于现在天气比较冷,维修界又迎来了新一度的淡季,那只有把它拿下来换个显卡试试看了。*词语被过滤*590的牌子270完美拿下,中间手有点热啊,换上一拆机显卡亮机了。完美

联想E40黑屏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8312-1.html

网友:
呵呵。。。楼主你运气不错。。我整这个E40是整的服气了。。。不掉点换上新的显卡也不亮。。显存全换了还不亮。。。就没成功过几个。。。

网友:
E40我也是醉了  经常不亮的换了就花

网友:
上个星期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先用风枪把显卡吹了几分钟后,屏幕显示不花了(当时进PE里面,屏幕显示的感觉像是缺少驱动的样子)。而后上BGA焊台加热显卡芯片,用的五档加热 240度 /20秒,不敢加热时间长了,考虑到芯片下面有黑胶担心爆珠。目前笔记本工作稳定。是自己家里人用的笔记本,简单处理。

网友:
我都是加热下 最后一个阶段底部215 顶部190 加热一分钟  冷却取下来 返修的还比较少  短期返修的 就只能取下来  个人觉得 也不是特别难  多试试几次就好啦

网友A:
E40确实难搞,显卡爱坏,显存爱坏,还有一个散热器。无语了

网友:
E40 我害怕得很

网友:
估计显卡要换了!!!  这个机子换了显卡还要换散热片,不然迟早返修!!!

网友:
是啊,生意淡的一笔 啊

网友:
现在修着 跑到1.2不亮 修一次服一次 显存和显卡都要搞

网友:
搞芯片能用220搞下来的绝不用230,加热时间可以长一点。

网友:
      不好修的

网友:
对E40表示也心有余悸,,这个玩意,掉点的几率在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40确实难搞,显卡爱坏,显存爱坏,还有一个散热器。无语了

支持楼主的观点,,修过不少这类故障了,不说管黑胶可以防止虚焊吗,还不是一样吗

网友:
还没搞过打黑胶的,看着貌似不简单

网友:
           黑胶不好搞。前段时间看贴好像说是有一种除胶液什么得。楼主不妨可以试试

网友:
E40显卡门,无显都是显卡,一换就好

网友:
BGA练练就好了

网友:
这个黑胶我是不敢拆 我们都是加焊100%成功 至于返修嘛还是会有的 不过 还是少数!

网友:
虽然难搞,但也的确为我们维修人带来了利润

网友:
黑胶的也不是那么的麻烦,方法找对了 取桥就容易了,

网友:
我都换了好几个了    不过都是换新显卡     一般拆下来的老显卡都会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的观点,,修过不少这类故障了,不说管黑胶可以防止虚焊吗,还不是一样吗

是可以的,不过在天朝都是打五个点胶而已,其实在日本的研究社,人家是要求全部灌胶的,

网友:
唉,我这有一个换了显卡,不稳定头疼

网友:
E40问题很多的

网友:
不错,E40显卡还是很容易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的,不过在天朝都是打五个点胶而已,其实在日本的研究社,人家是要求全部灌胶的,

原理如此,是偷工减料了啊,不过,可能是为了笔记本的更新换代的一个想法,估计他们想2年内页该换个新的了,

网友:
遇到一个 外接花瓶 内接不显,加热后什么反应都没 电流 1.2  是不是显卡坏了 大师们?????

网友D:
换过很多,总的来说比起t61好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过很多,总的来说比起t61好很多了

可能 是T61的显卡比较大吗?呵呵。

网友:
E40这个变态,花屏,搞显卡,还要搞显存,散热又TM的恶心,真心无语

网友:
ATI的芯片换了比较放心,加焊一个月左右就坏了

网友E:
没有说怎么搞黑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说怎么搞黑胶呀?

大哥这还不清楚啊,

网友:
不掉点换上新的显卡也不亮。。显存全换了还不亮

网友:
楼主好帅!~哈哈 犀利哥

网友:
天啊,E40怎么那么变态

网友:
前几天也修了联想E40的板子,干显卡,可无从下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的观点,,修过不少这类故障了,不说管黑胶可以防止虚焊吗,还不是一样吗

估计有的是摔的,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显卡坏的很多啊

网友:
显卡部分是麻烦,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