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 反复蓝屏重启 偶尔能进系统不久又蓝屏重启

楼主(2015-11-02):
ipad4  反复蓝屏重启  偶尔能进系统不久又蓝屏重启 , 那我位大神遇到过呀?

网友:
感觉像是屏

网友A:
不是屏 ,屏什么会重启呢?

网友:
难道是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屏 ,屏什么会重启呢?

明显屏的问题几率最大   有没有问客户有无摔过

先换个屏看下吧  不然直接开动主板  最后判断是屏问题  那就坑了

网友:
     能修好吗

网友:
感觉啊,是不是和手机一样,字库坏的了

网友:
大硬盘虚焊了?

网友:
   先换屏,不行就主板故障

网友:
我也有台 好像是CPU挂了

网友:
修过一台。小板的问题

网友:
硬盘故障哦,我刚做过这种问题的IPA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