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2G 开机出现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楼主(2015-11-02):
开机之后出现
Intel UNDI PXE-2.1 V9.7.8
Copyring(C) 1997-2000 Intel Corporation
Check cable connection
PXE-MOF:Exiting Intel PXE ROM
Operating system not fond 系统重新装啦一个又一个 就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崩溃啊 无论进PE 修复 重新引导 激活系统盘都没用 再去BIOS恢复出厂设置 各种调试BIOS 基本有关的选项都一一调试过来 结果故障依旧 客户再旁边吹得急 确实很难堪 一气之下 换啦一个新硬盘 结果。。。。还是不行 想杀人的心都有。。。到底什么鬼。。 后来无意间发现拆掉光驱 能进去啦 搞得自己莫名其妙 当时觉得是不是偶然 后来重复插拔 嘿 还真是这个问题 自己都搞凌乱啦 没想到光驱也会影响系统。。。。研究一个上午 给个赞吧 确实奇葩

网友A:
这个问题 你研究一上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 你研究一上午,,,

谁想得到 光驱会影响这个???

网友B:
楼主修这个机器不容易啊!

网友C:
首先排除外接设备是对的

网友D:
典型的报错,先拆外设,楼主走弯路了

网友E:
呵呵,这真是个怪问题,你这排除法用的太晚,早试早弄好啊,也用不着这么纠结啊

网友F:
精神可嘉  主要是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精神可嘉  主要是心细

谢谢 都是泪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光驱会影响。。。。。。做系统就是会遇到各种奇葩啊 哈哈

网友G:
光驱的问题。遇到的还是比较少的。走点弯路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这真是个怪问题,你这排除法用的太晚,早试早弄好啊,也用不着这么纠结啊

主要是装系统以来 从没遇到 光驱会影响系统 出现这个问题 这都是偶然发现滴  很尴尬哎 哈哈 搞维修就是喜欢出问题 研究搞定后 对以后的维修很有帮助 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报错,先拆外设,楼主走弯路了

谢谢  以后会多注意  新手上路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这个机器不容易啊!

就是 以后要好好学习 多积累经验

网友C:
又学了一招谢谢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学了一招谢谢大师

相互学习 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光驱的问题。遇到的还是比较少的。走点弯路也正常。

谢谢  当时客户吹的急  着实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这个机器不容易啊!

泪奔啊  弄个东西  都快崩溃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排除外接设备是对的

这个问题 确实恶心 以后多多学习 积累经验

网友H:
不至于吧,默认从硬盘启动,也会这个样子?

网友I:
  维修就是不容易呀

网友:
确实有时候大意了

网友:
所以啊  装系统也不是那么简单 能百分百快速搞定 各种奇葩问题都会出现 只能自己慢慢积累经验吧

网友J:
设置下BIOS看看,是不是没有找到引导盘?

网友K:
可以当成典型案例,将来肯定用的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设置下BIOS看看,是不是没有找到引导盘?

BIOS  能调试都调试啦 就是搞不定 才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当成典型案例,将来肯定用的到,谢谢楼主分享

不用谢  只是想和大家交流下心得 共同进步而已 没人交流 闭门造车很难进步滴

网友L:
这些不常规的故障有时真的不好搞

网友M:
要把所有外设排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些不常规的故障有时真的不好搞

就是  。。。尤其是客户就在旁边吹得急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M:
要把所有外设排除掉

以后确实要注意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N:
拔掉光区就正常了,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O:
这种情况很少见,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P:
光驱出问题还是比较少,一般都是裸板维修后,再装外设。

网友:
弄好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拔掉光区就正常了,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我也是意外的发现 可是实验过几次一插光驱就出现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O:
这种情况很少见,还是第一次听说

所以很尴尬 研究啦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光驱出问题还是比较少,一般都是裸板维修后,再装外设。

就只是来做系统 能亮机 就觉得硬件没问题 就不要命的调BIOS 换启动盘

网友O:
引用 网友Q:
所以很尴尬 研究啦很长时间

谢谢楼主发出这么好的贴,以后借鉴一下

网友:
不容易啊  呵呵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O:
谢谢楼主发出这么好的贴,以后借鉴一下

哈哈 没事啦 搞维修就是应该多研究研究 不怕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至于吧,默认从硬盘启动,也会这个样子?

不晓得是情况  谁能想得到光驱也会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维修就是不容易呀

就是 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
我怎么没看出什么来呢?

网友(2015-12-07):
第一启动是光驱    要设置成硬盘启动才行吗?

网友:
一般做不进系统都要从外设开始排查。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这个诡异的问题了,看了楼主的帖子大有启发,专门注册用户来顶楼主!楼主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