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摔过屏幕有竖条触摸不好使

楼主(2015-11-02):
下边是在网上搜的维修思路。。

网友:
这种故障是屏幕坏吗

网友:
是不是屏幕松动了线啊,之前也摔过一个,但是,就丢了

网友:
手上一个5S也是这情况,换了黑白两个触摸IC也没用,触摸供电都正常的,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A:
这种故障一般是触摸IC的问题。之前有一个把触摸IC拆了再开机就这个样子。

网友:
如果屏线断了,压排压好的机率大不大。

网友:
是线还是模块

网友:
好牛比对的样子!

网友:
   还是看看 涨涨见识

网友:
这个要先替换屏幕实验的。

网友:
代换法最有效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屏坏导致的。

网友:
屏接到其他好板上试过了。

网友:
擦5个下载分就下了个触摸IC的位置图,别的啥都没有

网友:
谢谢分享~~~~~

李暖宝宝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进监狱了!~

网友:
谢谢,还希望你们多多支持我,帮我加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一般是触摸IC的问题。之前有一个把触摸IC拆了再开机就这个样子。

哦真得吗?还是实践出真理呀,我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