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的 输入电压是多少V

楼主(2015-11-02):
主功放管

滤波

桥堆

百度 环绕音 控制芯片

运放

桥堆 查实600v 3A 的 后级滤波 是25v 是不是 后级输出是20v
桥堆是不是 交流变压器呢 220v转多少v呢 220v 转20V 吗

网友:
也就是12-16V,滤波电容耐压才25V,工作电压值不可能20V多。

网友:
上双12V是不会错的

网友:
12v左右的占大多数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工作电压,是功放的音频输出电压

网友A:
楼主单从电容耐压判断因该是16V-18V.....

网友:
千万别接220,,好像是12V的

网友:
12V略低,双16V,或双18V。

网友:
桥堆不是 交流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单从电容耐压判断因该是16V-18V.....

哪桥堆前边 用的220v转12v-18v 的 电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桥堆前边 用的220v转12v-18v 的 电压器

变压器的输出如是16Vac,则整流滤波后的电压为18V。。。。。

网友:
你这种应该是交流12V输出的居多,少见的有15V,

认真看图后觉得,你的应该是交流220变压成12.5左右的交流,再整流滤波后提高到15V左右的直流(空载时候),满载后降低至13V左右的直流,OTL类型的功放,双电源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的输出如是16Vac,则整流滤波后的电压为18V。。。。。

错了,变压器的功率足够大时,空载时整流后的电压会更大,应该有19.3V左右,满载时才会降低至18V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错了,变压器的功率足够大时,空载时整流后的电压会更大,应该有19.3V左右,满载时才会降低至18V左右

我给的结果是带负载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给的结果是带负载后的.....

你开始又不说清楚,

他那宝贝还不错,有些年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开始又不说清楚,

他那宝贝还不错,有些年头了

楼主的宝贝做工一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宝贝做工一般......

比现在那些杂牌的要好很多,元件的焊点上比较负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现在那些杂牌的要好很多,元件的焊点上比较负责任

用料很一般.....

网友E:
输入交流电压应该是双16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入交流电压应该是双16v

双16V 变压器输出两组16v的吗 一般音响的变压器 不是只输出一组电压吗

网友:
说不清楚   应该 是 12V双左右

网友F:
这种功放板,变压器双电压在12V到15V都能用,整流出来就有16V到22V直流电了,在交流电波动时也不会超过25V滤波电容的耐压值!以前黑白电视机的电源交压器就很好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种功放板,变压器双电压在12V到15V都能用,整流出来就有16V到22V直流电了,在交流电波动时也不会超过25V ...

百度下 双12v 是一个正12v 一个负12v 两组12v 进桥 出来也是两组
后级 滤波 怎么是四个25v 滤波 两组呢 一组是电容负极接桥堆 正
一组接 桥堆负
三个黑色的功放管 工作是正的电压
一个绿色的管子 工作电压是负的
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功放板,变压器双电压在12V到15V都能用,整流出来就有16V到22V直流电了,在交流电波动时也不会超过25V ...

用ATX 电源 12v 和-12v 直接加在 桥堆 后边 两组滤波 电容 上边
可行吗

网友G:
根据经验先看输入端的电容如果是25V电容就加个12V看看

网友H:
我看到的全是电阻,色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下 双12v 是一个正12v 一个负12v 两组12v 进桥 出来也是两组
后级 滤波 怎么是四个25v 滤波 两组呢 ...

功放有用到-12V吗???没见过,就知道+12V双路供电,用在厚膜功放IC上,BTL模式的功放,供电的大滤波电容容量最小都是3300U/16V的,最高还用过4700U/16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看到的全是电阻,色环的。。。。

色环的好,只要不是严重烧机,还有比较大的机会看到或猜到是多大的阻值,可不像贴片电阻,一烧机就没那么好的事了,很多糊成渣子了,根本看不清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根据经验先看输入端的电容如果是25V电容就加个12V看看

这经验好,可靠,绝大多数这种类型的功夫,最稳定的工作电压就是12V的,高了容易发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经验好,可靠,绝大多数这种类型的功夫,最稳定的工作电压就是12V的,高了容易发烫,

电压为16-18V更靠谱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为16-18V更靠谱一些.......

吧明白 双12v 输入 是什么意思
桥堆之前 是两组12v 进桥堆吗  还是正负12v 两组进

网友:
你用过多大功率的-12V供电?????

这里说的是双+12V供电,也就是说12V电压分两路供电给对应的单元电路,每2个三极管为一组功率放大,每一组配有一个独立的大滤波电容,以保证这一组的稳定工作

网友:
用可调电源测试一下吧。或者用调压器慢慢调高测试,后面带变压器

网友I:
小问题搞得那么复杂,找个双12V变压器(体积差不多,功率也就接近了),单颜色的线接地,有两根颜色相同的接到桥的输入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问题搞得那么复杂,找个双12V变压器(体积差不多,功率也就接近了),单颜色的线接地,有两根颜色相同的 ...

多谢指点,,,

网友:
楼主好帅!~哈哈 犀利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下 双12v 是一个正12v 一个负12v 两组12v 进桥 出来也是两组
后级 滤波 怎么是四个25v 滤波 两组呢 ...

双12V直接接整流堆两个交流端口,中间的就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