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430 桥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5-11-02):
大家好 我问问T430 桥什么型号的啊,桥被取了,问问大家 急 感谢
求助

网友:
怎么没有大师回答啊,

网友:
7系的。t420是6系的

网友:
cpu是几代的?查下应该不能找出

网友:
这种板子缺那么大个芯片,估计是人家换芯片还没好,就直接吧芯片拆下来了吧。有得搞哦

网友:
上三代的U SJ8E SJ8C 这些都通用 SJ8E可以代8C

网友:
桥是SJ8E。不过上了桥不会好

网友:
T430已好,桥型号是 SLJ8A 谢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