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M2N61-TVM/S REV.1.00G图纸或者点位图

楼主(2015-11-02):
这段时间接了一箱子华硕M2N61-TVM/S REV.1.00G主板,大概接近20片吧。有一半是能触发没复位(有好几片是没CPU供电,有几片是没内存供电,还有几片是没桥供电,内存和桥的供电IC都是APW7120)。另一半是通电几秒钟后自动断电,再开还是一样,CPU换过也是一样。所以求大家把这种板的图纸或者点位图上传到论坛里啊,没图纸不好修啊。接近二十片啊!而且故障也不全部是一样的!大神们,维友们快点把华硕M2N61-TVM/S REV.1.00G主板的图纸或者点位图上传上来吧!小弟在此万分感谢你们啊!!!

网友:
大神们,维友们快点上传啊。小弟在线等啊

网友A:
M2N61-TVM
M2N61-LA
M2N61-AR 点位图
看看 能不能参考一下

网友B:
这下要赚大发了楼主~

网友:
有没有去淘宝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2N61-TVM
M2N61-LA
M2N61-AR 点位图

和我那些板不是一个型号的啊 但还是要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下要赚大发了楼主~

都不知道能不能修好啊 你有图纸或者点位图吗?帮忙上传到帖子里啊 谢谢你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说去淘宝买图纸?你有没有啊?做个大好人啊 在此我先万分的感谢你

网友:
另外,请问下大家 迅维网有公开课吗?也就是免费的视频教程 谢谢大家

网友:
大神们,维友们快来帮帮忙啊 还有徐老师,你也来帮帮忙啊

网友:
楼主如果是急用建议去x宝买分,再来分享给大家,这样就好了,呵呵

网友:
修好了,是我师父修好的。大部分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说去淘宝买图纸?你有没有啊?做个大好人啊 在此我先万分的感谢你

这个真的没有

网友:
那也要谢谢你 已经修好了 是我师傅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