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b85m-hd3不过内存

楼主(2015-11-02):
技嘉主板b85m-hd3不过内存 1脚 0.7V  238 。236脚3.3v   BIOS在官网上下载了一个  是F12格式的 可以用编程器刷吗  跑d4

网友:
查   查  188脚

网友:
文件不能大于FLASH容量。

网友:
我V星h61m-p33(p33)用编程器刷官网bios刷了6个都不亮机

网友:
可以  我刷 了很多,或者直接把BIOS互换一下都有可能亮机。

网友:
但是你要确定是BIOS问题,技嘉的BIOS两个的  你面的资料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成功了么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