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209a 哪位手里有板 帮忙测量下集显供电是几V???

楼主(2015-11-02):
a1466

820-3209a 哪位手里有板 帮忙测量下集显供电是几V???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个   自动触发掉电  不出集显电压  兄弟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A:
什么问题啊?不出集显供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啊?不出集显供电吗

是啊   掉电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掉电  求指教?

有没有过内存啊!

网友:
一般不会低于0.8v吧

网友C:
掉电这机子看下SYSG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这机子看下SYSGD

我这 不掉电 会花屏 不定时的   花屏的时候没有集显电压

网友D:
我手上也有一台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也有一台不出集显供电

那就还没有过内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我这 不掉电 会花屏 不定时的 花屏的时候没有集显电压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 加电不出集显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