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遭遇战之DELL Vostro 3300终结维修

楼主(2015-11-02):
                                                                  主角: DW30  09288-1   HM57

           故事前言:此机是同行(不经常来往的那种)拿过来的。说情况可能有点严重,然后我问为什么?他说他拿去给另外一家维修店修过了,说修不好,就退给他了。然后他就拿过来了。然后我就当着他面把机器拆开了,主板已经被砍了三板斧了。。。目测显卡,南桥已经加焊,主板脏兮兮的,洗都没洗下,唉,心好累。通电试了下0.124,主板有短路。留机让他走了,维修正式开始。
          先观察法上,除了加焊显卡,南桥,风扇改了长转,还有一处地方值得注意,桥供电1.05v电感被换了。怀疑短路,他翘电感翘坏了。。。

料板找了个南桥供电的电感换上,观察法就结束了。
   然后万用表上,直接来到桥供电,0000,南桥短路了,再满板电感挨着打了一遍,没异常,BGA取下南桥,再打了下桥供电,OK,料板没找到HM57,先搞个HM55植株上吧,打上桥后,打了下对地阻值,OK的,上电5A大短,这尼玛,精神抖擞!!!啥情况,立马打了下阻值,桥供电11欧,再公共点11欧!!!刚才明明400多,一量桥供电上管穿了。。。立马换了,公共点恢复正常,然后再上电,0.124还是短路。。
  示波器上,急着修板没有拍图,望谅解,35v都是输出瞬间就掉了。来到后级转换电压,+3VRUN对地直接短路!烧机U701挂了,但是阻值从0上升到13欧,还是有短路,烧不出来了。。。拆吧,万万没想到尽然是BIOS芯片挂了。

+3.3v_run恢复正常300多欧。
  换个BIOS芯片,论坛下载个资料刷了,再次上电,主板灯亮了,循环触发掉电!!!

示波器所有电感抓了一遍,唯独显卡供电没出来。就连集显供电也出来了。接下来怎么修?
是考虑独显供电状态错误,还是考虑集显供电状态错误?不管了,先把u701时钟芯片补上再说,料板找了个换上,涛声依旧,准备测下后级转换小电压是否出来,这里就要用上调试手法,让它不掉电来修,好修点,人工拉低PWROK信号。

再次上电,OK,不掉电了。

触发到0.474
转换电压挨着测完,无异常,该出来的都出来了。
个人觉得像这种掉电一般为通讯错误导致的,按压南桥和检查CPU的总线,还有的要压CPU座子来判断,和电压基本没什么关系了,来到U701时钟芯片,所以时钟都没输出,其供电3.3v,1.05v正常产生,开启CK_PWRGD为3.3v正常,没招了。

但是不能放弃啊,不能给同行说修不好啊。只有继续修
还是围绕时钟下手。将这个板的时钟放在V360机器上14.318能测到起振波形!!!为何我这板没有???难道14.318自身损坏?说干就干,将时钟芯片换回来,然后把晶振也换过来,再次上电,OK了。维修到此结束。取下主板晶振内部已有裂纹,外部看不出来。。。

总结:此款机器,集显供电是在CPU得到总线供电之后就产生,不像HM6X主板在跑码之后才出来,独显供电也是在CPU供电之后产生,时钟异常会导致掉电。

网友A:
拉低PWROK信号可否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B:
楼主维修思路新颖,我也想知道“这里就要用上调试手法,让它不掉电来修,好修点,人工拉低PWROK信号”这是怎么回事,还有HM57能用HM55代换的吗?

网友:
拉低PWROK让电压出来不掉,替换法排除时钟芯片这些值得借鉴与学习。

网友:
通过切断上电流程确定故障部位。此机伤痕累累,修好不易!

网友:
不错啊,很有耐心,值得学习。我现在都没这份耐心了

网友:
图文并茂,写得很详细,点个赞

网友:
佩服楼主那股子劲

网友:
看着帖子完全可以感觉到这机器维修的难度跟艰辛,加分鼓励下

网友:
厉害,修好并发贴都不容易啊。

网友C:
想知道拉低PWROK,为什么就不会掉电了?不是说PG不正常会导致掉电吗

网友:
Thank you, I am needing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啊,没有让同行失望啊!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拉低PWROK,为什么就不会掉电了?不是说PG不正常会导致掉电吗

同问,楼主给解释一下吧。

网友:
这里就要用上调试手法,让它不掉电来修,好修点,人工拉低PWROK信号”这是怎么回事,还有HM57能用HM55代换的吗?楼主解释下啊

网友:
拉低PWROK让电压出来不掉,这招好啊!下次试试!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呀 加分

网友:
这个楼主不是一般的牛逼,,,

网友D:
“是考虑独显供电状态错误,还是考虑集显供电状态错误?不管了,先把u701时钟芯片补上再说,料板找了个换上,涛声依旧,准备测下后级转换小电压是否出来,这里就要用上调试手法,让它不掉电来修,好修点,人工拉低PWROK信号。”这是一个好的办法,是可以全部的板都可以用这个办法吗?

网友:
LZ讲下拉低PWROK信号思路,是试用于所有板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拉低PWROK信号可否详细讲解一下?

所谓拉低PWROK,就是直接将此信号接地,从而判断前后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所谓拉低PWROK,就是直接将此信号接地,从而判断前后级。

我知道接地,我想知道怎么判断前后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维修思路新颖,我也想知道“这里就要用上调试手法,让它不掉电来修,好修点,人工拉低PWROK信号”这是 ...

像HM5X  6X  7X  系列的机器,遇到掉电的,我们都可以这样调试,来判断是前级电压出来不全,还是后级异常引起的,至于HM57和HM55代换问题,只有自己试了才知道,有的可能会不认硬盘,只能说我这机器可以成功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拉低PWROK,为什么就不会掉电了?不是说PG不正常会导致掉电吗

你所说的PG,是广达代工的独特HWPG,而我这是纬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考虑独显供电状态错误,还是考虑集显供电状态错误?不管了,先把u701时钟芯片补上再说,料板找了个换上 ...

嗯,维修掉电的机器,你放可大胆一试,会有惊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接地,我想知道怎么判断前后级

前级所有电压,包括八脚管产生的1.8V,转换电压,给总线供电的电压,仔仔细细测完,就是后面的事了,至于后面的事就比较多了,只有慢慢来排除。总线通讯的事,谁也说不准,关键测试点的阻值是否异常。

网友:
这种晶振坏的很少、厉害。

网友:
楼主真心流弊

网友:
好帖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这个技术太牛了,什么时候指点我们一下呀,太牛了

网友:
en fin el reloj hacia que se apagara,porque no muestras con osciloscopio?para una mejor explicacion

网友:
缺电压掉电的一般都是开机瞬间量电压,不过很多时候都测量的不准,楼主这个方法实在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HM5X  6X  7X  系列的机器,遇到掉电的,我们都可以这样调试,来判断是前级电压出来不全,还是后级异常 ...

学习了,谢楼主细心回答

网友:
发贴都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也厉害

网友:
虽是短短几句话  但从难度 耐力上可以看出楼主的技术熟练,功力深厚啊

网友:
当经验把他看完了——,楼主厉害呀

网友:
这个调试手法值得学习。请问怎么知道是要把PWROK拉低呢,而不是PWROK是要高电平呢。

网友:
真是一个大工程 这样下来成工人本都要到150拉

网友:
被人修得有点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前级所有电压,包括八脚管产生的1.8V,转换电压,给总线供电的电压,仔仔细细测完,就是后面的事了,至于 ...

对地之后不掉电了是前级还是后级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对地之后不掉电了是前级还是后级问题?

对地之后不掉了,多半是后级问题,对地之后还掉电,那么你可以拉低VRON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对地之后不掉了,多半是后级问题,对地之后还掉电,那么你可以拉低VRON了

拉低了VRON不就没有CPU供电了吗?拉低PWROK会导致哪些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拉低了VRON不就没有CPU供电了吗?拉低PWROK会导致哪些现象?

拉低VRON是为了确认CPU供电之前的电压是否齐全,拉低PWROK是为了检测所有包括CPU供电在内的供电是否齐全。

网友:
各种机器时序有点小不同

网友:
通过切断上电流程确定故障部位。此机伤痕累累,修好不易!  修这种机器 耗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拉低VRON是为了确认CPU供电之前的电压是否齐全,拉低PWROK是为了检测所有包括CPU供电在内的供电是否齐全 ...

明白了,多谢详细讲解

网友:
   上家修的都没在点子上太离谱了。楼主技术高超。你的思路可以借鉴

网友F:
楼主的可调电源为啥就开关哪里特别黑呢?.........

网友:
楼主技术水平高,那个同行对你刮目相看了吧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这么多问题

网友:
南桥还没这么试过,有机会试试

网友:
厉害的维修,学习了

网友G:
晶振内部有裂开,用示波器都没有办法测量吗?

网友:
人工拉低PWROK信号 这个思路不错,我也以为拉低会让主板掉电,看来不同主板有不同的维修方法啊

网友:
楼主很是厉害啊  HM55和HM57可以代换?

网友:
你技术很牛,今天又学到新东西了“拉低PWROK信号”来判断掉电问题。给你加5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方法可取  看的我如电流5A 精神抖擞啊

网友:
二修机本来就很难修,楼主靠自己过硬的技术修好,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这修的真是不简单

网友H:
我想知道,你确定,集显供电,是在cpu得到总线供电,之后产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可调电源为啥就开关哪里特别黑呢?.........

这已经有很多人说了,我只能说这是日积月累的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晶振内部有裂开,用示波器都没有办法测量吗?

示波器有电平无波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想知道,你确定,集显供电,是在cpu得到总线供电,之后产生的吗

这块主板是这样的,并非像大多数跑码之后才出集显供电,各主板不一样的,只有自己去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块主板是这样的,并非像大多数跑码之后才出集显供电,各主板不一样的,只有自己去总结。

恩,我听有些人说,一代的cpu,,cpu得时钟以后,才会发出集显开启,也有一些人说,是在cpu得到总线供电, 以后,发出,我没机会试

网友:
为什么是人工拉低PWROK呢?一般这个电压不是高的吗?

网友:
那倒地  i3 过后 不是集成到南桥里面了么

网友:
修的太好了

网友:
技术过硬啊

网友:
人为拉低PWOK    学习了

网友:
收藏了!留待以后参考!

网友:
拉低PWROK 是看PWROK前面的  还是后面的电压

网友:
1代的    要是我早就换主板了

网友:
楼主就是牛逼  这样都维修好了

网友:
lz技术过硬啊牛

网友:
很好  很精华啊值得学习

网友:
怎么拉低PWROK,,,,

网友:
妈呀,都这样了,还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