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7596 5vcc 还是 12vcc

楼主(2015-11-02):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7285-1-1.html
1,2,7脚都没问题,8角是12Vcc吗,我测是12V,怎么标着5vcc呢
另外图中R253我测(直接板上)来是0.96K,图纸标1K5 (或1K6, 如 7596) ,正常么

网友:
它标的是5VCC_DRV,12V是对的。

网友:
不用纠结这个电路,这个只是给内存上管提供一个5V电压而已,这一路可以直接去掉的,直接拉个5V电压过去给内存供电上管就好了

网友:
我怎么看到图纸标的R253是5K呢?这里只是提供一个上拉电压给第8脚而已,12V电压提供的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