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1SE触发掉电。

楼主(2015-11-02):
F81SE触发掉电。,,就是指示灯亮2秒钟就灭了。。。搜论坛说是显卡柱断裂造成显卡过热坏了。看到自己的机器上面也是果然有个柱脱焊了。。。暗喜中,,,马上焊好,然后加焊显卡,,,然后通电,,,居然不亮,,,还是一样。。。。。继续搜索论坛说很多是那个显卡的电源管理芯片MAX1843坏,换了就好。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显卡触发时超级烫,然后掉电,,,摸摸果然如此。没有MAX1843,,,,只有T40上面的1845 ,,,t40很多,,,论坛说可以代换。结果换上去,,,,果然显示了。。。修好了。。。看到论坛直接换了MAX1843说显卡热的,,,估计就是没把柱焊好。。。。。。

网友:
总结下  显卡供电(MAX1843)引起亮机F81SE掉电
         MAX 1845可以代换1843

网友:
楼主捡钱了,呵呵,鼓励发帖

网友:
学习一下,下次遇到,就好解决问题了

网友:
论坛好神奇 这样也可以

网友:
- -LZ 芯片型号不是 MAX8743么??  是我看错了还是板子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