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手机的问题!

楼主(2015-11-02):
打开微信的时候卡在那里,然后我重启,发现过一两分钟进桌面,就关机,但是屏幕显示有“MI”这个图标,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把电源拔出来,再插回去,再开机就会又可以进到桌面,但是发现过一两分钟进桌面,就又关机那样了,但是屏幕显示有“MI”这个图标,然后一直不动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先刷个机   有那么难?

先简后难  先软后硬

网友:
备份资料,刷个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机   有那么难?

先简后难  先软后硬

下载了几个版本都刷不了,显示更新错误

网友: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f0062228d47caefbd3f0c83e.html照足这个教程做的,但是最后没有显示成功,反而是出错了

网友:
用移动叔叔线刷应该可以搞好

网友:
还是刷不了!
已经拿过去手机店,都说刷不了机,听说是字库出问题了,叫我换手机!
晕!

网友:
建议三清一下手机

网友:
问题还没解决,还请大神显真身说一下?

网友:
用小米官网的线刷包 基本能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