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43f3320-3d 看一会出现重影,换了逻辑板看了两天又会重影

楼主(2015-11-02):
这个逻辑板是tb刚买来换上去的,看了二天还是这样重影,
拆开来,不小心手摸到红色圆圈的那个小标号为ntc1,(不知是不是电容还是别的什么,颜色是黑色的,因为我从别的逻辑板上拆下标号为NTC1电容,焊上去,无电压,随便焊上一样大小的电容,一边3.8V,一边接地0V,原来没拆下来时,一边的电压0.27V。一边0V,)
这个电容,在一开始看时是正常时,一端测得0.27V ,另一端接地,重影也时也是这样的电压,这时我手指头盖在上面这个电容上面,重影消失,我把它拆掉不用,也是看一会重影,但是电容去掉后不在了,我怎么摸这个位置,重影也没变化了,原来摸一下,重影会消失。不知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的,。看来这个电容不能随便换的,还是屏电路有漏电导致的。

网友:
看了两天才会重影,说明逻辑板是好的, ,可能是屏电路漏电了,又导致重影了

网友:
是不是三星屏

网友A:
换逻辑板?逻辑板也可以换的下来????

网友:
好像是三星屏,不好搞啊

网友B:
NTC(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是指随温度上升电阻呈指数关系减小、具有。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现象和材料。
NTC热敏电阻

网友:
是不是屏体本身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逻辑板?逻辑板也可以换的下来????

液晶电视的逻辑板是独立的

网友:
tcl 的屏。lvf430sstm e35 v2

网友:
引用 网友B:
NTC(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是指随温度上升电阻呈指数关系减小、具有。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

难怪我的手摸上去,屏发生了变化了,我把它拆了,然后怎么摸,都没变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晶电视的逻辑板是独立的

电视跟显示器不是一样的,啊?我没搞过

网友:
这个故障好吓人,还以为自己眼睛散光了

网友(2015-12-02):
楼主有没有解决了,我这有三星屏也一样重影,BIOS刷了没屏测,但不知是板还是屏问题

网友:
弃修了.逻辑板也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应该是屏的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