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5-s531 刷BIOS 后 要开两次,才显示,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5-11-02):
    Intel I5     amd 独显,,   版号:VIUS2 LA-9671P   :1.0

原来是 不显示,不过内存, Thinkpad  s5-s531  刷BIOS 后  要开两次,才显示,怎么解决的?  可以有偿帮助的。。。我的扣扣 23109733

原来是 不显示,不过内存, Thinkpad  s5-s531  刷BIOS 后  要开两次,才显示,怎么解决的?  可以有偿帮助的。。。我的扣扣 23109733

原来是 不显示,不过内存, Thinkpad  s5-s531  刷BIOS 后  要开两次,才显示,怎么解决的?  可以有偿帮助的。。。我的扣扣 23109733

补充内容 (2015-11-3 14:15):
谢谢各位。  已经解决了。      合成好的  BIOS   奉上。
14楼  14楼  14楼 。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LENOVO 超级本s5-S531 BIOS.rar

可以二次亮机的

原机备份的

网友:
谁有 bios     ,, 给我来几个 。  http://so.chinafix.com/?kw=S5-S531  这里的 BIOS   我都试过了。。 - - 就一个可以亮机, 但是要开两次 - -、。。。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好办,就是刷bios的问题,你得找个会bios分离,提取和合成的才行。

网友A:
原来的BIOS备份了吗?如果备份了就再还原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BIOS备份了吗?如果备份了就再还原回去试试。

试过了    原来的刷回来 还是 跟原来一样。

网友:
应该要改一下ME,你至少搞个能开机的BIOS放出来

网友:
悬赏分 求分离合成吧

网友:
楼主你上传的是独显还是集显的?

网友:
花点钱去某B 买一个和成的吧

网友:
找人把原机BIOS 和后来刷的 编辑下

网友:
要工厂BIOS才行,找人分离合成个BIOS吧

网友:
谢谢各位。  已经解决了。      合成好的  BIOS   奉上。。

修 S531.rar

花钱合成好的,亲测

网友:
现在刷个BIOS都不那么简单了,上次修台神舟I7的,南桥坏了,换了桥,开机要很久才显示,其它一切正常,也就是BIOS的问题.我的500P也不支持那芯片型号,无法合成,客户很不满意.

网友:
刷个合成的BIOS

网友:
还是BIOS得问题

网友:
楼主是自己合成的BIOS还是找的某宝上的

网友:
应该还是BIOS没刷好,再继续刷BIOS吧

网友:
刷合成BIOS

网友:
这个合成好了就可以了,我看看这BOIS有没有用

网友:
一般升级BIOS也会解决吧

网友:
貌似现在的机器都有这样的现象,,要和BIOS才可以的

网友:
唉,现在的BIOS真不好搞啊,都是一对一的在工厂已经认好了的,很麻烦

网友:
合成的 在别的机器上不一定能显示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换个bios试试

网友:
我修过一台三星的机器也是开机2次才能显示,最后吹了下显卡KO了!

网友:
这台机子原来是人家修过的,我修好后客户用了3个多月都没回来找我!

网友:
应该有好的blos吧  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这种就是需要合成bios  太麻烦了现在的bios

网友:
我还真没有刷过BIOS,具体要怎么刷啊,一般在哪里下载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