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35

楼主(2015-11-02):
     是这样的。客户送修一台DELL  5535的本本,三代I5,板开CPU,PCH是SLJ8E,显卡N13P-GV2-S-A2  ,无图无点位。开机不显。
     电流0.01---0.65---0.72---0.87--0.75---0.69停住不动,不显示 ,也不报警(奇怪)DELL 电脑都是要报警的啊。
     但是拆下内存会报警两声,拆下CMOS电池,会报警五声。这说明主板应该是在执行POST程序了吧。应该是宕机了。
     然后搞了很久,BIOS刷过了,故障一样。然后BGA压了显卡,开机暗屏。然后D+开机键屏幕有显示(应该可以确定屏和屏线是好的吧)。

     我想知道的是:
                        1,是显卡问题吗?是的话就要换对不对(这显卡有点贵呀)重新植珠了也是暗屏。
                        2,DELL本本(D+开机键)这功能靠谱吗?(就是能不能确定屏和屏线没问题)

     有劳各位大神了,跪谢先!!

网友A:
应该是显卡问题 修几次了 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问题 修几次了 加焊

加焊过也重植过了,还是暗屏呀。

网友:
三代 以后的电流都不大,,N13打头的卡,还没见到几例虚焊的,,估计是还没有大量进入维修期,

网友:
自己再顶一下,还有没有人来看看啊?

网友B:
什么显卡A卡吗!有没有换个屏试试

网友C:
充电器还真没修过,原理也不是很了解,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显卡A卡吗!有没有换个屏试试

明显是N卡呀,屏没换只是用(D+开机键)的功能测试了一下,可以显示纯色的红,绿,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还真没修过,原理也不是很了解,长见识了

这兄弟的回复,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