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50无背光

楼主(2015-11-03):
手贱帮朋友换屏,开机测试的时候带电拔了主板上的led屏线,脑袋一热又开着机插上去了,不显示,然后拔电源,再插电源开机,发现屏幕无背光,换到同样的本子上面证明屏和屏线都是完好的,确认是主板上的供电部分故障,小弟捣鼓捣鼓硬件安装拆解之类的还行,电路方面是小白,跪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屏供电电路看看

网友:
屏线烧了吧

网友:
你换屏试了么?

网友:
这个你要是找不到led供电脚,就没法修

网友:
带电操作容易烧IO

网友:
应该是屏背光开启没有吧,看接口边上有个小三极管上有没有3.3V,

网友:
屏供电烧了。

网友:
查相关电路,看看背光从哪里来

网友:
没把屏烧了,已经万幸了,看图查吧

网友:
灯管坏了吗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两台本子,互相试了试屏,确认屏和屏线不坏,就是板子的事情,今天全打开看看,会继续上高清图,还望大神指导!

网友:
还是送同行修吧!

网友:
没有屏供电的现象,你还是多查查吧,毕竟是你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