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换北桥后 不定时掉电 已修复

楼主(2015-11-03):
联想g455,开机电流上到1.35a 不显。拔插内存一样,拆机一看,北桥明显被做过,心里暗喜,这又是一款g455的通病, 北桥容易虚焊。好,直接上bga 。5分钟过去,待板冷却 上电测试 OK ,电流上到2a多(此机是AMD的u)显 了。好开森啊 ,因为意味着马上就要有银子了,就在我装完各大部件要上螺丝的时候 ,再来测试 。泥煤,又不行了,跟原来又一样了,电流1.35a,不过内存。这时我用风枪轻轻吹了一下北桥(就在上面转了一圈 时间并不久)又可以了,只是能坚持个3 5分钟,开机 关机 开机 就不行了。于是乎 判定 北桥的寿命已尽,要换啦。于是跟客户重新报价,叫他明天来取。此机北桥型号 216-0752001 想必换过该桥的朋友都知道吧 。价格忒贵了,以前我买的都是全新70一个 现在怎么都涨到100了。玛德 太黑了。说是什么全新改良版 以前的那种都没有了。哎 ,芯片在他们手上 他们说什么就什么咯。可还是觉得100太贵,于是就叫他发了个他们自己拆机的 重新植好的。第二天,芯片到了,立马上bga,呼呼呼 ,5 分钟过去 ,装机测试。开机 卧槽,这次电流直接卡在了1.15左右。难道北桥不行,坏的?但又心想,他们肯定都是测试过的,不可能发个坏的吧,再次回忆自己刚做桥的经过..... 哎 不想了, 在来一遍。这次时间停留久一点,有可能锡没有完全熔(因为这个芯片拿到手 很明显 锡珠上面都是一层氧化物) 好的  做桥完毕 ,上机测试。电流很顺利的上到了2.0a   这就对了嘛。接上屏,显了。整机装好测试,几次 都OK了,以为就此修好,客户也等的急,我也没有测试很久,就让他拿走了。第二天 ,接到他的电话 说又不行了,不过这次不是不显,会断电,听他的描述,有时开机就掉,有时进系统 20 分钟左右掉,于是又叫他拿过来。在我这,确实出现了像他说的那种状况,是不定时的掉。就跟他讲了 机子要留下来修 便打发了他走。拆机 做显卡(因为我怕还是没有焊好 又加焊了一遍) 装机 测试,第一次是很顺利的进入系统,可也是没过多久就掉了,接着再开,有时一开就掉 ,有时到进度条就掉,都是不定时的。还是老老实实查电路吧,第一个我想到的是温控 这里pu201的3脚0.86v 2脚2.5v 满足输出低电平的条件,温控没问题啊,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了,接着我又把显卡加焊了一遍,可还是一样,在论坛上也没得到我要的答案。我又把CPU供电 的滤波电容又给并了几个,可还是一样。测得pu401 伴随着掉电的同时 6脚vin 变成了12v接着又恢复了正常19v 持续的时间很短。有时又测得一直都为12v 开机按键则有18v左右的电压,但能触发,不久就又掉电。12v 明显不对啊 连公共点都被拉低,肯定不正常。追查电路,发现来自公共点连接电池的那一端,但仔细想,12v 是电池的电压,量该点对地阻值 正常,但此时我并没有插电池,有没有可能出在适配器检测了,导致误判了?追查电路来到这里 测得pu101的3脚3.36左右电压,2脚3.3v。问题很明显了,就是这点电压 不正常,理论应为3.6v,于是换掉vin下面的两个分压电阻。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PR108 84.5k 阻值变成了87k左右。换掉, 3脚电压变为3.6v 开关按键也恢复3.3v 装机测试  OK  不再掉电,此机完全修复 之前的开关按键18v是因为没有检测到适配器的原因 EC_ON 是要在检测到适配器后才发出高电平来导通q1 从而拉低51_ON#的

网友A:
厉害,要是我肯定想不到,不过电阻好像误差的也不是很大,会不会不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B:
那么大的电阻很少坏、能修好实属大师。

网友:
不错 还可以 思路清晰

网友:
很好的案例,这故障很隐蔽,

网友:
最近天气冷了 BGA温度要调了哈哈

网友:
这个机器修出来不容易啊

网友:
这机器修的用心了

网友:
         这桥太贵了,而且特容易坏。 掉电也很头痛,要费很大功夫去测去量。。最终能修好是最好的事不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要是我肯定想不到,不过电阻好像误差的也不是很大,会不会不是这个问题呢?

误差一点 就有可能的,我说了 这机是有时变12v 可见这颗小电阻的影响之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大的电阻很少坏、能修好实属大师。

俺还是学徒

网友:
换成我直接放弃了    碰到这情况肯定一直怀疑北桥了   怀疑换的北桥不良造成的  北桥成本这么高  所以就乖乖的放手了 也懒得查电路了

网友:
楼主经验很好,这3.3和3.6的区别要我肯定搞不懂。

网友:
不容易啊,高高手,好帖

网友:
楼主修机挺仔细

网友:
技术牛B 啊    高手

网友:
确实厉害,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