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或者WIN7系统很卡很慢怎么解决?

楼主(2015-11-03):
经常遇到公司的财务电脑很慢很卡。又不可以给他重装系统。硬盘都是没问题的这个师傅们都是怎么解决的?求解决方法,能详细点

网友:
杀毒软件优化加速清理垃圾,同事卸载不用的程序或者重用的杀毒软件,最好装上正版的杀毒软件

网友:
减少启动项,优化一下

网友:
这个涉及到的很多哦,机器自动降频也会导致。内存和CPU不良也有

网友:
这个系统垃圾变多了会慢

网友:
可以选择更换大一点的内存或好性能的CPU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只是这些常规的方法收效很小

网友A:
财务的电脑一概不修不保,要动系统就全盘低格重建分区,这样的维修承诺就可以了,就这麽简单!

网友:
是的一些常规的方法效果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财务的电脑一概不修不保,要动系统就全盘低格重建分区,这样的维修承诺就可以了,就这麽简单!

感觉这个要能突破做的好的话可以赚大钱。

网友B:
是不是配置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配置不好啊!

E3400CPU内存2G应该没问题。就XP又没有别的东西主要就是有发票软件和财务软件。不能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清理系统垃圾,禁用不需要的启动加载项,杀毒软件最好只装一个或者不装,只一个360基本够用了。
BIOS里面关闭不需要的启动项。

网友:
不换电脑的话,就换个固态硬盘。

网友C:
不能动数据是最关键的
只能优化硬件 加内存等  或者优化系统

没有特别好的方法

网友:
不能重装系统吗?那用CCLEANER清理垃圾,最好加大内存。

网友:
最好不要修补漏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动数据是最关键的
只能优化硬件 加内存等  或者优化系统

版主,我发帖的目的就是想学习下大家是怎么优化系统的。这个很关键,就是因为数据不能动。所以想学习这个感觉现在这种问题能搞定的话应该比修机还要赚钱。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