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ip camera家用无线网络监控摄像头怎么安装?

楼主(2015-11-03):
ip camera家用无线网络监控摄像头怎么安装?

  随着现在科技的发展,为了家人和财产安全,大多数家庭都安装了无线监控,让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看到家里的情况,下面我来教大家ip camera家用无线网络监控摄像头怎么安装。

ip camera家用无线网络监控摄像头

  ip camera家用无线网络监控摄像头安装,需要用到的工具和原料:一台电脑,N个无线监控摄像头,一个无线路由器,2根网线,一部安卓或苹果智能手机

  ip camera家用无线网络监控摄像头安装步骤:

  1、首先买N个家里需要安装的ip camera家用无线网络监控摄像头,像素建议大家购买100万以上的。

  2、一个无线路由器。(可以任意选择)

  3、无线网络监控摄像头买回来后,首先进行调试,插上电源,同时打开的无线路由器。

  4、下面是连接摄像头和路由器的方法接线图:将网线连接至摄像头和路由器,路由器连接电脑,检查无误打开电源。

  温馨提示:网络摄像机带P2P功能,即插即用,支持铁通、网通、长城等(全网通用)。

  5、首先找第一个软件,IP搜索工具,打开搜索工具,点击搜索,大部分机子都是根据搜索到的IP地址输入到IE浏览器设置各项参数;

网友:

  ip camera家用无线网络监控摄像头安装步骤:

  6、搜索到IP地址,双击进入IE页面,

  7、首先下载控件,安装后双击搜索出来的IP地址再次打开浏览器,根据产品说明来输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8、登录到IE页面,主页就可以看到摄像头的图像,

  9、点击上面的各项设置,由于设置内容较多,请看说明书进行,无线功能一定要在这里设置,如图所示,打上钩,连接你的路由器,输入密码,点击最下面的应用或者确认或者使能保存;

  10、再对话框中选中P2P,才能进行P2P远程监控;

  11、如果不是专业安装人员不要随意更改其他的设置,设置错了需要售后人员帮忙解决;

  12、移动侦测报警内容较多,最好根据网盘的详细说明设置;

网友:

  ip camera家用无线网络监控摄像头安装步骤:

  13、手机登陆摄像头平台,下载手机客户端APP,安装;手机打开软件,找到添加摄像头,点击下方的扫描二维码,扫描摄像头下面的二维码,成功添加,

  14、如果手机在和摄像头在同一个局域网,可以直接点击搜索;

  15、点击输入密码;

网友:

  ip camera家用无线网络监控摄像头安装步骤:

  16、点击链接就能看到摄像头的画面;

  17、下面选择监控摄像头的位置进行安装,因为要查电源适配器,选择时要接近电源插头的位置;

  18、再安装位置将地座打好螺丝,将底座固定;

  19、将摄像头固定上去,插上电源,ip camera家用无线网络监控摄像头就安好了;用手机检测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调整一下,达到客户想要的效果。

  ip camera家用无线网络监控摄像头怎么安装的步骤就介绍完了,如果在设置时有不懂的地方最好百度查查或者找售后问清楚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