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解密报0177

楼主(2015-11-03):
E430 解密   下论坛的一个报0177 可以正常使用   再在论坛上下了一个又报2200 2201 等等的错误  谁有解决这个报错吗?    有没有人有这个确定好的密码程序?、???上传一下  谢谢额

网友:
这个好像还没遇到就是SL410k有

网友:
2200 序列号错误, 2201 UUID号错误, 可以用IBM Maintenance Disc 修改。

网友:
X宝上买个去

ics

网友A:
X宝也可能不行, 因为序列号也是不对机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宝也可能不行, 因为序列号也是不对机器的。

应该可以的,我上修了个thinkpad客户密码忘记了,在淘宝上买个就刷好了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的,我上修了个thinkpad客户密码忘记了,在淘宝上买个就刷好了

楼主的问题是序列号和UUID跟 机器对不上号。这可用IBM/Lenovo的软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