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103P亮一会黑屏

楼主(2015-11-03):
接到手加焊显卡无果,果断迅维。查1.1V  。果然问题在这里PU603输出电压1.4 高了开一会就没输出了。料板上拆下。搞定。没技术含量搞点下载分。

网友:
如果再能详细点就能看明白一点

网友:
某些一体机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电压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什么原因都不详细说下

网友:
我这也有台这样的问题,不过不是这型号的,看来我又的下功夫!

网友:
高0.3V都不行,看样子以后要精确点,怀疑就换

网友:
写的太草率了吧   好歹把机器型号写出来  不然好要搜板号

网友:
楼主没说详细啊

网友:
难道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显卡供电的问题呗

网友A:
APL5912  5913 5930 都容易出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联想一体机也是。哎。

网友: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对细节把握的很好啊

网友:
想问下楼主怎么查到这里的?

网友:
能把机器的行号一起写上来吗  下次有同样问题的机器好找些

网友:
修好就是大师

网友:
这机器是什么 型号的

网友:
应该是cq40的机器吧

网友:
通病了,很多机子,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还真很多的!

网友:
亮一会黑屏属于什么问题?是屏接口缺供电,还是显卡供电问题??,,请解答,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L5912  5913 5930 都容易出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联想一体机也是。哎。

是啊  修到过好几个这种问题 都是 用一会就黑屏

网友:
意识是说显卡输出电压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