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770 US3修复,审请加精!

楼主(2015-11-03):
这是修好的第二块主板,第一块主板是联想品牌机的主板,前一天打雷,第二天朋友电话说是机子坏了,估计是网卡烧坏了。拿来机子后,拆下主板,直接打PCI E B10供电对地阻值,只有30欧,直接拆网卡,拆下网卡后是110欧,上电正常。连拆带装不到十分钟,朋友配服的五股投地,这下子心里得意,不能表露,小吹了一下。

这块板子是技嘉MA770-US3
    故障现象:不触发。
看着密密麻麻的元件心里就有点打悚,硬着头皮对人家说,先放我这里,这得慢慢的查。人走后,我拿过板子,看着元件,把脑子中的电路都快忘的差不多了。犹誉半天,下手。先从开机排针5V、复位0V(有的朋友说没有复位),这0V现在想也正常,
先不上图:
查待机状态下排针:0V————复位0V
插入ATX 电源:  排针5V,复位0.2V,PCI E B10脚无3.3……无PCI E B10电压,也就没有桥VCCSUS3_3电压。万兴的是刚好电脑里有这个主板的电路图。查图

双5V供电,5VDUAL电路在内存插槽右边一角。和很快找到,还没有测量用放大镜一看,下管就是Q293有一小泡,上电测电压,在插入ATX的情况下,Q293的3脚5V,3脚4.92V、2脚0V。至此确定Q283坏,拆下测焊盘,3脚5V,1脚0V,正常。这管子是SOT89封装的P沟道场管,当时忘记拍照,找不到,在费板上找了个二极管,焊上后,2脚5V电压PCIE 3.3V电压下常。上图,焊接好后的。

就是下图中间那个二极管代替P沟道SOT89封装的场管。
双5V供电,5VDUAL电路在内存插槽右边一角。和很快找到,还没有测量用放大镜一看,下管就是Q293有一小泡,上电测电压,在插入ATX的情况下,Q293的3脚5V,3脚4.92V、2脚0V。至此确定Q283坏,拆下测焊盘,3脚5V,1脚0V,正常。这管子是SOT89封装的P沟道场管,当时忘记拍照,找不到,在费板上找了个二极管,焊上后,2脚5V电压PCIE 3.3V电压下常。上图,焊接好后的。

心中非常高兴,这么简单就修好了,多亏有电路图。上电,激动的等待那一声响。触发没有反应。怎么回事。兴奋没有了。再查图:

5VDUAL经1084转换为3VDUAL和RSMRST,PCIE B10有电压说明1084正常。只有查RSMRST这个信号。下图1084实物图

测IO,VCCRCT正常,RCTRST正常,32.768正常。PCI B10正常。测RSMRST一会是0.4V一会是2.7V不正常。IO周围都是芝麻管,不没有编号。只有从116脚跑线。跑到一个空位一边有3.3V,一边一会是0.4V,一会是2.7V,就是这里,想了半天这是空位呀?清理一下再说,而后用放大镜看焊盘,有3.3V的一边有丝印连接?又找了一个芝麻电阻焊上,RSMRST有3.3V电压。

上电。触发,但诊断卡跑C1C1-2525跑了两下,应该是过显卡了。为啥显示2525那,找了半天资料,都说是PCI接口有问题,可是测PCI E各项电压参数都正常。没有办法了。挂机试一试吧!开机点亮。问跑2525正常吗?
至此维修结束。给个下载份吧,举手之劳。谢。

网友:
补那!补图

网友:
用二极管替换P沟道场管。

网友:
RSMRST产生电路电阻R23就是1K,补焊的。

3VDUAL电路实物,产考上图电路原理图。

网友:
补焊的1K电阻,就是R23.下图是点量。

网友A:
利用二极管代替场效应管确实是创新

网友:
技嘉主板一般是待机5VDUAL双路供电切换电路容易出现故障,这里Q283坏应该是2和3脚之间阻值变开路或增大。

网友:
1084当时测3脚电压5V正常,2脚是0V不正常,3脚是4.2V左右。
应该是内部短路,32脚开路。

网友:
楼主你这个-RSMRST这个信号不是3VDUAL提供的 只是可以采用这一路  rsmrst这个信号在插入电源5VSB经过1117Z5转换输出3VDUAL_SB这个供电给RSMRST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二极管代替场效应管确实是创新

这个方法使用很常见,MOS管本身工作性质就等于二极管正反向导通和截止原理,这里也可以用O欧姆保险电阻连接P沟道MOS管本身2和3脚焊盘对应位置解决故障。

网友:
5VSB转5VDUAL、5VUAL转换成3VDUAL,3VDUAL也就VCCSUS3_3,或者PCI B10电压。也是RSMRST

网友B:
二极管代替场管,它的功率受得了不?

网友C:
其实电压就是5V左右,关健是这个部位的电流,二极管是电流元件。在这个部位应该没有问题。
考机五六个小时一切正常,给点下载分吧!举手之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代替场管,它的功率受得了不?

这里代替的二极管功率需求不用很大,因为5VSB工作电流值比较小,本身功率完全可以承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电压就是5V左右,关健是这个部位的电流,二极管是电流元件。在这个部位应该没有问题。
考机五六个小时 ...

二极管在此部分本身正向导通电流值也会偏小,即功耗发热量偏低,如果考虑到本身内部压降的话,这样子该电路2脚输出电压应该在4点多伏左右。

网友:
没图差评!!!!

网友C:
对是4.2V左右,细心呀,象NECO致敬。

网友:
有时候不能光看诊断卡的

网友:
不看测试卡。有的主板还不跑码也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是4.2V左右,细心呀,象NECO致敬。

都不给我评下分数。

网友:
感谢楼主, 又学习了

neco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好补的帖子,可惜就是没图片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D:
楼主用二极管代替P管是不是要把Q293位置的1,3脚相连??

neco -1 淡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二极管代替P管是不是要把Q293位置的1,3脚相连??

是2和3脚位置相连,不是1和3脚,且这里1脚工作为低电平状态 ,Q293才会饱和导通本身2或4脚输出5VSB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二极管代替P管是不是要把Q293位置的1,3脚相连??

如果Q293把1和3脚位置的话,这个P沟道MOS管会一直处于高电平5V截止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2和3脚位置相连,不是1和3脚,且这里1脚工作为低电平状态 ,Q293才会饱和导通本身2或4脚输出5VSB电压。

对对对大哥教得对,那2,3脚怎么实现截止?导通我想明白了,截止想了老半天求指教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对对大哥教得对,那2,3脚怎么实现截止?导通我想明白了,截止想了老半天求指教啊

2,3脚在这里相当于MOS管本身D和S级,1脚相当于G级,1脚工作导通电压变化的同时,也决定了4脚输出电压大小。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不错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3脚在这里相当于MOS管本身D和S级,1脚相当于G级,1脚工作导通电压变化的同时,也决定了4脚输出电压大 ...

p管的简单我没那么笨,我说的是二极管啊,用二极管在这里怎么实现导通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D:
p管的简单我没那么笨,我说的是二极管啊,用二极管在这里怎么实现导通截止?

当正向输入大于反向输出电压值时候,二极管就处于正向导通状态,相反当反向电压大于正向输入时候,二极管处于反向截止状态,这里二极管工作压降一般在0.3到0.7V左右,根据本身材料而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p管的简单我没那么笨,我说的是二极管啊,用二极管在这里怎么实现导通截止?

这里二极管正向导通时候,本身正负极压差一般在0.7V左右。

网友F:
有的机器是 跑25 结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机器是 跑25 结束的

是的,主要也看主板BIOS芯片厂商。

网友:
跑码24 25说明已经正常,只是没硬盘而已。这个已多次遇到。

网友:
技嘉A770的板子啊,,这个修过

网友:
图片不在一起  看起来不方便~

网友:
不要太相信测试卡。有的主板还不跑码也亮机。

网友:
主板修的不错,在哪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供电时钟,复位,,复位感觉比其他难修一点

是的,美女复位难修是因为板子上密密码码的三极管,场管来控制产生信号。
明天准备详细研究一下复位电路。比较好办。

网友:
那个代码管他干什么 有时就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