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POPEYE-H61-UATX:1.00 长鸣

楼主(2015-11-03):
这个机器加电 滴 滴 滴。。。。长鸣
   而且 CPU上的一组供电缺失    求思路  帮帮忙

jac-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估计内存都没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内存都没过吧

跑00 像是不跑u

网友B:
应该内存的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内存的条件没有满足,

有一路供电没有现在出来了  准备刷bios

网友:
可以先查内存供电

网友:
那就先搞内存吧,换内存试一下,如果不行那就查条件吧,U的那一组没有的供电应该是集显电压的,要过了内存后才会出来的

网友:
内存都没过,如何跑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