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50-I7 D2 掉电 在线等!!

楼主(2015-11-03):
  客户机器拿过来是亮机  进系统就掉电   一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 处理之后 故障依旧  测量显卡供电0.2V左右  感觉这里明显不对   测量芯片供电条件 都正常 随发了两个芯片过来  但是新芯片一上就烧供电高端  发来的两个上板情况都一样  芯片型号UP1642P PGK46B 原装芯片上板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电压升不上来   有哪位兄弟有这个板子 帮我测量下此电压正常到底是多少  谢谢了!!

网友:
神州的很少修,有图上传几张看看,好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0.2 也许是正常的   有些是0.4的  也许你还个思路呢

网友:
先换滤波电容试下是不是不良。

网友:
网上没有图纸吗?看看图纸怎么电压怎么产生的

网友:
没焊好吧,怎么会烧上管了呢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开机1分半钟,不管进不进系统,不光亮不亮机都准时掉电,温度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开机1分半钟,不管进不进系统,不光亮不亮机都准时掉电,温度不高

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 你测量下你显卡那边电压是多少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 你测量下你显卡那边电压是多少啊  谢谢

0.9v左右 刚量了

网友:
有没有图纸,有图纸的话,先修供电啊

网友:
这个供电不正常可以先直接拆了不用 一样亮机的

网友:
那就是电压不正常导致的掉电 等会儿我拆了进系统试试
十分感谢 兄弟

网友B:
故障修复  就是这电压不对 导致的进系统时不时就掉电了       最后没办法 直接改的电压    发了几个芯片过来都是有问题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上主板就烧高端  上家说都是一批货  不敢发了  直接改了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修复  就是这电压不对 导致的进系统时不时就掉电了       最后没办法 直接改的电压    发了几 ...

楼主怎么改的、?从别的地方直接拉过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