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wifi提速方法 修改网路协议教程

楼主(2015-11-03):
路由器wifi提速方法 修改网路协议教程

  大家经常用手机上网,但在家安着上百兆的宽带,可手机网速还还是不快,由于路由器设置问题。

  在路由器的外包装的盒子通常会有诸如:802.11b/g/n的字样,这是无线网络协议,代表无线网络的传输速率。

  1、802.11b,它可以支持最高11Mbps的数据速率,实际的工作速度在4-5Mbps左右,传输速度在500KB-600KB/s左右。

  2、802.11g,它可以支持最高54Mbps的数据速率,实际的最大工作速度在20Mbps左右,传输速度在2.5MB/s左右。

  3、802.11n,它可以支持最高270/300Mbpss的数据速率,实际数据传输速率一般在70-90Mbps左右,传输速度在8-11MB/s左右。

  大多数路由器产品都支持802.11n,我们要很好的利用路由器WIFI,就要重新设置路由器802.11n协议。

  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通过修改无线网络协议,来提高路由器wifi的速度方法。

  在“模式”的下拉菜单中,选择11n 的网络协议。

  有的路由器可能写的是:802.11/n,根据自己路由器的情况选择。

  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按照提示,重新启动路由器。

  连接设置好后,通过手机或者电脑端查看WiFi状态,无线电类型是802.11n协议,如图:

  右键点击WiFi,选择“状态”,可以看到WiFi信号的状态,速度是144.0Mbps,如图:

  点击“属性”,进入无线网络的“属性”界面。(如果电脑无线网络需要设置好了,可以不操作)

  点击“配置”,进入无线网卡的“配置”界面,选“高级”选项,如图:

  属性中,选择“2.4GHz 802.11n 信道宽度”,右侧的值选择“自动”,点击 确定。

  这是路由器wifi提速,修改网路协议的方法,按这个步骤操作,让你的手机上网速度更快。

网友:
等哈我去试试看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一下,正需要!!!

网友:
你要这样改,必然会造成一些老无线本、手机,以及一些在无线模块省钱省料的低配上网本 手机无法使用

网友(2016-03-23):
有这么叼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学习呢

不要灌水

网友:
信号道为什么选择6呢    选择自动是一样的效果吗

网友(2016-05-09):
5GHz 路由器更牛逼!

网友:
这个是美国IEEE的传输标准

网友:
一般在遇到网速慢的时候再看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