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AM SE 不跑马 求解?

楼主(2015-11-03):
各基本电压正常,换过时钟,换过bios,换过822,就是不跑马,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时钟,复位也正常?

网友:
那有复位吗?

网友B: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就是桥了,去量各信号的对地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时钟,复位也正常?

不是说了吗?基本电压都正常,时钟,复位也是基本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就是桥了,去量各信号的对地值了

哪些信号啊?

网友:
刷BIOS和烤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了吗?基本电压都正常,时钟,复位也是基本电压吧!

时钟,复位也叫电压?我书读的少,你不要骗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时钟,复位也叫电压?我书读的少,你不要骗我

时钟有1.6V的电压,复位有3.3V的电压的,你能说那不是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时钟有1.6V的电压,复位有3.3V的电压的,你能说那不是电压?

时钟1.6那只是电平,有电平不一定有波形,你用示波器抓了吗?

网友:
这种问题最头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1.6那只是电平,有电平不一定有波形,你用示波器抓了吗?

好吧!时钟1.6叫电平!那复位呢?又叫啥?

网友D:
这种板子加焊北桥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板子加焊北桥都没用

加焊北桥?单桥的才加焊北桥吧!

网友:
楼主 搞定没有 我也有一块

网友E:
问张大师  张大师跟我说过  他这个板他研究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张大师  张大师跟我说过  他这个板他研究透了

你是?你怎么知道张大师的???

网友:
还没搞定

网友:
换一下CPU看看测一下地址线电阻值

网友:
CPU的地址线与数据线的阻值都正常。

网友F:
看你的问题,只能干干桥之类的了,不行再考虑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问题,只能干干桥之类的了,不行再考虑换板

华硕哪有随便换桥的啊!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加焊桥怕把故障扩大化啊!

网友G:
有复位不跑吗的就头痛了

网友(2015-12-03):
引用 网友G:
有复位不跑吗的就头痛了

呵!不跑马的因数太多了,不好找啊!